[家电] 金叶牌TCS-150电子台秤 有根GND线不知怎么接了

楼主(2023-07-20):
电子台称 传感器有5根线 v+  v-   s+  s-   还有一根标识GND 不知接在哪了    这根线不接 和接在外壳上 称重没反应   接在电池负极 开机不归零  需要手动去皮

网友A:
一般是接到金属外壳上就可以,如图:

网友:
接外壳上就行

网友:
这种接口就是接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到金属外壳上就可以,如图:

嗯  接外壳不能称重,开机也没有滴滴声,我接到电池负极上了,开机有滴滴声也能称重了,但是开机不归零,需要手动按去皮才能使用

网友:
应该是接外壳上面的

网友:
标识GND 就是地线,这种接口就是接外壳,上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