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态硬盘生产日期怎么看?

楼主(2023-07-20):
用固态盘做系统盘,第一块用了两年多一点,过保就坏了,买第二块来用了一年半就坏了,在保持期内,发回去做售后,历时两个月,今天收到发回来的盘,感觉像是新的,不知道是维修还是换新?或者是换售后盘?有懂的大佬能帮我看看这块盘的生产日期吗?

全新的包装,盘看起来也像是新的

包装上的标签

盘上的标签

是23年6月4号生产的吗?

楼主:
朋友开的电脑店,他说这款盘卖了很多,就我这三年多连坏两块,别人都没坏过,我的电脑电源是相当不错的,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怀疑是我是用来做平面设计,光字库就两千多个字体,可能是读写太频繁了,导致损坏。这块售后盘再用用看,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再不用固态盘做系统盘了。公司N台电脑都是机械盘分系统区装系统,从来没坏过,感觉还是机械盘耐操,也不见得慢多少。

楼主:
这是我的电脑电源,质量应该还不错的,当年价格可不便宜,用了十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开的电脑店,他说这款盘卖了很多,就我这三年多连坏两块,别人都没坏过,我的电脑电源是相当不错的,应 ...

碰上坏了,一般是写入寿命差不多到期限,,其它也只是SSD工作环境或质量等问题,,,和电源影响不是很大,,SSD板子一般都会自己稳压,降压等芯片

网友:
23年第22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上坏了,一般是写入寿命差不多到期限,,其它也只是SSD工作环境或质量等问题,,,和电源影响不是很大, ...

我感觉也是读写太频繁了。

楼主:
那就好,说明不是旧盘维修,看看这块盘又能用多久。

网友B:
king打头的品牌都是山寨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上坏了,一般是写入寿命差不多到期限,,其它也只是SSD工作环境或质量等问题,,,和电源影响不是很大, ...

非常有道理,因为设计软件需要大量的缓存空间,内存条再大都不够,而系统缓存设置优先是C盘,这样想来,哪怕只是简单PS一张图,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缓存读写。

这次试着把系统缓存修改到机械盘上去,看看能不能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g打头的品牌都是山寨众

是吗?朋友还特意推荐这牌子呢。

网友:
5楼答案正确。

网友:
买的盘的质量不行。不要打翻了固态啊。那服务器上的固态硬盘,读写频繁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朋友还特意推荐这牌子呢。

你换个自产颗粒的大厂品牌也不要再用金屎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自产颗粒的大厂品牌也不要再用金屎顿了~

谢谢,有什么好牌子的推荐一下吗?

网友C:
支持国产,用致钛,长江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国产,用致钛,长江颗粒~

好,谢谢,这块坏了就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有道理,因为设计软件需要大量的缓存空间,内存条再大都不够,而系统缓存设置优先是C盘,这样想来, ...

用机械硬盘做缓存可能会慢很多导致卡顿,可以加大内存容量更换更大容量的固态硬盘,现在固态硬盘也非常便宜了用坏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械硬盘做缓存可能会慢很多导致卡顿,可以加大内存容量更换更大容量的固态硬盘,现在固态硬盘也非常便 ...

嗯嗯,谢谢,缓存数据庞大,读写频繁,一个特效,数据交换不知道多少亿万次,确实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