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软路器怎么登入管理界面

楼主(2023-07-20):
1  买了一个二手软路由器  cpu  D525  测试公耗有25瓦。是不是太高了?早上搞了一早上没搞定。
2  设置电脑 固定IP地址  192.168.1.2  设置完成后显示未识别。登入192.168.1.1 访问不了。

3  电脑显示速度是百兆的。查芯片是千兆的。

4  重启之后 web  管理地变成默认的。

网友A:
D525这种弱鸡现在好像没多少人用了,访问不了管理页面可能是你插在WAN口上了...

网友B:
25W功耗正常,这种配置就是高。

网友C:
设置dhcp分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25这种弱鸡现在好像没多少人用了,访问不了管理页面可能是你插在WAN口上了... ...

差不多每个口都插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dhcp分配了吗

应该没设置分配吧,导致我就不去。
机器买过来系统就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W功耗正常,这种配置就是高。

感觉公耗太高了,不知其它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每个口都插过了。

0-Q挨个选项进去看一看,话说建议多看看教程,所谓"百问不如一试"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Q挨个选项进去看一看,话说建议多看看教程,所谓"百问不如一试"就是这个道理... ...

搞定了。谢谢了。

网友D:
软路器真的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了。

咋搞定的不说,怕别人学会了?

网友:
感觉是很老的东西了,功耗又这么大,没意思。

网友:
控制台绑定下lan口呀。没有ip就手动指定下,就可以电脑登陆了

网友:
应该是登录格式有误,要加端口号

网友:
控制台绑定lan口,控制台也能恢复访问密码,然后用接lan口的电脑就能访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路器真的很强大

525 也强大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
感觉是很老的东西了

网友:
网线插在最左或者最右的口上,lan口显示绿色已经连接才能行,你这里显示的是没有桥接起来lan口,先插在lan绿色口,进去系统再设置一个wan口和绑定其他网口到lan1

网友:
控制台选1.设置网卡绑定,set lan1 eth0

网友:
D525确实老了点,稍微多花点钱上D2550功耗应该只有这个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