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机顶盒,挺好用,但是没用。扔了可惜

楼主(2023-07-20):
这个机顶盒,是在云南昆明高铁站的垃圾桶里捡的,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又给我发现了。

原以为是坏的,就捡过来看看,没想到是全好的,就是电源摔碎了。没问题,焊接上 220v 连接线,一切正常。

摔碎了的电源

外壳,做工没得说,边角圆润,手感一级棒。

型号,没有 遥控器,鼠标可以控制

其他的机顶盒,打开桌面10 个电影,要播放的时候提示安装软件,最后电影没看上,软件装了一大堆。

这个机顶盒最大的好处是,就一个平台,爱奇艺。不存在莫名安装软件的情况

自带的 软件商城好像也不能用了,打开都是黑快快

还能安装

不过可以通过u盘 下载 app 安装。我安装了三个直播,

挺好的。

但是没啥用。继续吃灰吧。

或者,有啥梯子,可以直接安装到 机顶盒上,用来看管子。

网友A:
什么处理器的,不拆看看看里面吗?

网友B:
我想知道撸主咋想到在高铁站翻垃圾桶的...

网友:
高铁站为啥会有这种东西?难道是搬家从包里掉出来了,摔坏了电源所以全部一起扔了?

网友C:
2014年的,配置很低,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撸主咋想到在高铁站翻垃圾桶的...

2011年,在一个酒店垃圾堆里,找到了 300-400 个 再来一瓶 的康师傅冰红茶 盖子。都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4年的,配置很低,没啥用了。

就看个电视,还行,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1年,在一个酒店垃圾堆里,找到了 300-400 个 再来一瓶 的康师傅冰红茶 盖子。都兑换了。 ...

我X,资深垃圾佬啊...

网友:
楼主这很专业嘛

网友:
不拆开看看看

网友D:
楼主不会是图拉丁出来的垃圾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是图拉丁出来的垃圾佬吧?

啥意思呢

网友:
这个盒子还好
4k没戏
.265卡的厉害
1080.264顺畅
装个直播app类似电视家、itv、diyp还是可以的

网友:
咋想到在高铁站翻垃圾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处理器的,不拆看看看里面吗?

3798v100好像是这个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放一会视频就卡住可能emmc坏了直接二十块买了个移动魔盒刷了系统还是2g内存的很流畅

网友:
接个网线,看电视直播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