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狼毫输入法

楼主(2023-07-20):
我在论坛的一个帖子里下载了一个所谓精简无广告破解的搜狗输入法,使用了一下发现第一安装时报毒,安装后发现在一些输入的应用窗口页面会出现候选词框不会出现,所以我最后还是删除了,又去紫光华宇官网下载了一个紫光华宇拼音输入法,发现紫光华宇输入法,在浏览器界面候选词框不会跟随光标移动(在选项里已经勾选了“随光标移动”这个选项),所以也删除了,于是我又把这一段时间一直使用的小狼毫输入法重新安装了,目前感觉使用流畅、兼容性较好、没有一些小的bug、输入文字候选词比较精确是这个输入法的优势,系统自带的微软拼音兼容性没啥可说的也是非常好,就是输入的词汇在候选词框里显示还不够精确,这一点比不上小狼毫,所以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就作为备用输入法吧,主力输入法就用这个小狼毫了。

网友A:
鼠须管/中州韵,这玩意一共有三个名字,E文好像是RIME,之前试用过感觉不习惯,我还是用极点五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须管/中州韵,这玩意一共有三个名字,E文好像是RIME,之前试用过感觉不习惯,我还是用极点五笔吧... ...

对,小狼毫是windows版,鼠须管是Mac ox版,而中州韵是Linux版,RIME好像是总称

网友B:
这个回复就是用小狼毫打的,优点是响应很快,没广告,高度可订制,就是设置方法有点上头,想要调整到自己习惯的程度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C:
小狼毫的劣势是需要得各种鼓捣,网上有一些基于小狼毫二次开发的输入法,会舒服些。
比如楼上在用五笔,“86五笔”是非常不错的输入法,是在狼毫框架的一个成品,有完整
的维护和造字工具。在贴吧,作者在热心维护。

我在用狼毫,有些强迫症的问题,比如于微信里输入文字时占位的光标略有变型;VScode里看到候选字的键入其实是通过"插入再删除",会触发显示异常。但都不妨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就是用小狼毫打的,优点是响应很快,没广告,高度可订制,就是设置方法有点上头,想要调整到自己习 ...

我就是用用拼音输入的基本功能,安装后最基本的配置已经满足我的使用了,无非是换换皮肤,随后有时间了去网上看看捣鼓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狼毫的劣势是需要得各种鼓捣,网上有一些基于小狼毫二次开发的输入法,会舒服些。
比如楼上在用五笔,“8 ...

我就是用用拼音输入的最基本功能,基本上安装完设置一个自己喜欢的候选框皮肤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词库是有一个博主推荐的雾凇拼音输入法的词库,据这个博主说这个拼音输入法的词库一直在更新。

网友:
试试这个输入法看看。偶尔打些字,没有特定喜好

网友:
AMD双核老爷机+WinXP再战十年
用着多年前的紫光拼音 v6.x,蛮顺手,就一直没关注后续的版本。

要说小问题,就是本来紫光是按Ctrl+↑或Ctrl+↓可选择刚才输入过的字词,但Ctrl+C、Ctrl+V复制粘贴文字后,若紧接着↑或↓方向键想移动文本编辑窗口里的光标,则方向键功能失灵,要多按一次。

几台更老的Win98、Win2000机子,还用的是紫光拼音 v2.x。只有一MB多,觉得比Win98自带的智能ABC好用。
微软拼音输入法似乎是偏向长句输入,不太习惯,经常敲错个字母就要盯着改选半天。还是尽快出词上屏的顺手。

不喜联网词库。词库、自定义短语,要便于自己管理才对。
平时遇到的新词,总是立即添到一个「我的词库.txt」文本文件里。若重新装紫光,加载「我的词库.txt」便可恢复。

网友D:
输入法太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一直用搜狗的路过,习惯了,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更好的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法太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

确实如此,以前使用过多款输入法百度 谷歌 QQ 紫光华宇 甚至拼音加加 智能狂拼这些更早的输入法都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基本上用的系统自带,但是总感觉系统自带对于输入词汇准确度的识别上稍微不尽如意,现在因为需要进行大量文字输入工作,才想起来找一个识别词汇相对精准一些,使用流畅一些的输入法

网友E:
驾驭不了小狼毫,还是华宇容易上手

网友:
一直用极点五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驾驭不了小狼毫,还是华宇容易上手

我在官网下载了华宇,用了一下发现在浏览器界面输入文字的时候候选框总是在浏览器底部,不知道是不是对win10的兼容有问题,在选项里我已经勾选了跟随光标也不行。

网友:
这个输入法最大的优点是安全,不会泄露个人资料。
为什么各大软件公司都特别喜欢开发各种输入法、浏览器?因为输入法可以收集用户打入的每一个字符,从中获取个人隐私及大数据。浏览器作用类似。
这个windows下的输入法对应的安卓版名叫 同 文输 入 法,不联网、不索取无关权限,绝对安全放心,谁用谁知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九宫格和手写,当然也没有云同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下载了华宇,用了一下发现在浏览器界面输入文字的时候候选框总是在浏览器底部,不知道是不是对wi ...

我就是win10,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挺好用的。

网友:
正在用搜狗3.6,搜狗的老版本是很好用的,新版本一直没用。

网友:
一直用 Rime ,配置有点繁琐,不过配置好了,用着很丝滑。

卡饭输入法基于开源 librime,看界面很清爽,如果能解决小狼毫配置繁琐的缺点,也是大功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