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徒弟还要爱护徒弟,冒酷暑帮徒弟修空调

楼主(2023-07-20):
这几天干活时徒弟总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也就让他干干杂活算了,谁知道一直都这样,后来才知道徒弟家里空调坏了,作为数码之家一员必须给他修好,好让徒弟早点享受清凉,这番操作得益于之前在工厂打螺丝时的专业,虽有点生疏,但修好它还是没问题,有类似空调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交流,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

网友A:
空调410a冷媒是不是不能补充,只能放了一次性补满?

网友B:
什么空调、什么故障,啥也没说,看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空调、什么故障,啥也没说,看了个寂寞!

开局一张图,其它全靠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空调、什么故障,啥也没说,看了个寂寞!

就是怎么都没说啊

网友:
一张图能说明什么?

网友C:
看样子是换了压缩机

网友:
大伙没见他说“之前在工厂打螺丝时的”,所以只是把空调壳螺丝打开而已,至于空调的维修那是别人的事。

网友:
看来就是加氟处理

网友:
扇叶有特点

楼主:
换了压缩机,由于全程我一个人操作没法拍照,压缩机底部绣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410a冷媒是不是不能补充,只能放了一次性补满?

410A能补充,没那么多讲究,只要正常操作即可,R32不行

网友:
410补加一般都建议液态加入,,气态加入会改变了混合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换了压缩机

看来还是老师儿有眼力

网友D:
压缩机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花了多少钱?

300米,旧的抵了70米

网友D:
新压缩机噪音大不大?我家的空调外机嗡嗡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压缩机噪音大不大?我家的空调外机嗡嗡声很大

声音不大,很静的,你的估计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焊枪不行 感觉温度没到位 焊条没彻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