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外机震动响声大解决

楼主(2023-07-20):
格力空调外机震动响声大解决,没有技术含量,因外机离厨房油烟机太近.散热器全部被灰尘油污堵满了,用清洗剂水枪清理干净,拆开外机顶盖,在风扇轴承处上了一团黄油.基本没有震动了声音也恢复正常了.

网友:
主要是风扇转动的响声

网友:
你这个大大滴骗子,这个没有什么复制性啊。
两台机装一起了,小工没把螺丝拧紧,机脚的,较响。来几套平垫、弹垫上了,有个别脚不好上。降噪90%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它也只能到27度)。今年高温,就更难受了,前两天早上起来看室温表28度(卧室外面的客厅32度)。1.5匹的机子,17平方的房间,应该功率很宽裕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 ...

前几天检查同事家空调,10年多了吧,不制冷,压缩机启动电容容量近乎零,换一个可以制冷了,效果一般,应该加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 ...

1。5匹的带17平,如果层高高一点的应该勉强吧

网友:
风扇转动的响声

网友B:
上两个星期,家里的科龙小一匹空调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晚上制冷的时候外机就“嘎嘎”的响!第二天拆开外机,发现是铜管上面的一块海绵移位了,工作的时候铜管震动碰到外机铁壳了!

垫了一块纸皮让海绵没那么容易移位

这个位置离外壳也很近,也垫了纸皮,忘了拍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 ...

原因就内外两个。
内部原因可能是制冷效率不高,比如缺雪种,或者其它类似的问题。
外部原因,散热不良,比如当西晒?通风不畅?散热器堵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 ...

我13平,小1.5p, 室外最高36, 室内大概32-33度,空调设置20度,几个小时下来(室外最低32),实测室内只能到2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两个星期,家里的科龙小一匹空调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晚上制冷的时候外机就“嘎嘎”的响!第二天拆开外 ...

外机内部的通关居然没用海绵包着?这得漏了多少冷气

网友:
我觉的风扇支架的螺丝垫个硅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大金的壁挂空调,从装好就感觉夏天制冷慢,最热的时间,只能到27度(遥控调到20度,一个晚上下来, ...

检查一下风温探头正常不正常

网友:
空调外机可以尝试洗洗散热片

网友:
外机挂在楼外面,不方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