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家里装修,准备做个工具柜,柜门哪种设计好看点。

楼主(2023-07-20):
原本做个一门到顶更好看,但是不方便使用,
主要的工作区域在下面。
设计这种4门,是上面长点好看还是下面长点好看。
里面的隔板全部做35cm高。

为了不违规,还是发个拆机照片,
这种数显936电烙铁,
发热芯需要换细脚的。
短的那种粗脚安装不上去。

细脚的长了可以剪掉。

网友:
建议最下面再设计一层,20+130+100

网友:
专业人士告诉你通常是下面门高一些,不过具体要看设计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下面门高

网友: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放的东西比较重地话中间需要加立板,不然层板会被压弯的,特别是那些便宜货,你懂的...

示例:

网友:
中间区域可以留一层不做柜门。

网友:
主要功能在下面,下面的开关平率高,门子小点不易折坏

网友:
一般来说下面柜门大些

网友:
建议上面高一点比较好,可以放多点东西

网友:
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是顺不顺手。

A 有多少比较轻,使用频次低的工具? 放上面
B 常用工具,放中间
C 有多少比较重,使用频次低的工具? 放下面

一定要设计为不等分上下开门,那就看你喜欢打开门看到 A+B , 还是 B+C

网友:
左边的好看一点

网友:
一般柜子是下面长上面短,下面常用常开的,放的东西多,上面不常用,放的东西少。

网友:
衣柜的话上面的高好看,工具柜下面的高实用

网友:
上下一样也不难看

网友:
都行,就是得把柜门做好,别上面弄的太高,想开柜门的时候够不到就尴尬了

网友:
这么高应该是衣柜吧,应该用第一种,因为衣柜大的比较常用

网友:
一般是底层抽屉,中间长衣柜,上面短柜放不常用的。

网友:
都不好看,上下一样高,中间做抽屉,又实用。

网友:
一般柜子是下面长上面短的。

网友:
建议分三层,上面下面一样高,中间做成抽屉放常用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