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B315s936插卡4g路由器贴散热片选用

楼主(2023-07-20):
发热量挺大的,买了几片铝散热片贴上

两边黑色尺寸为25*25*10mm,放上去高度和大小都合适,中间的稍大点的尺寸为35*35*10这个高度是没问题,有点宽了,用角磨机切掉两排散热了下才能放进去,换成35*30*10mm应该不用修改,白色小块尺寸14*14*6mm。

楼主:
中间黑的换成35*25*10的也可以

网友A:
加后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后效果如何呢?

比没有强点

网友:
加了片子以后,肯定是要好的多了

网友B:
我改好了5年了,还不是淘汰卖了

网友C:
加风扇,主动散热,话说这路由器网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风扇,主动散热,话说这路由器网速怎么样?

在外面用了个9cm风扇吹,速度1-2m,7,8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给网变散热吗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东西稳定不?网速算平稳吗?

网友E:
不加外壳是最好的散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东西稳定不?网速算平稳吗?

带宽很小的,下载速度几百k或者1m多点

楼主(2023-11-01):
引用 网友C:
加风扇,主动散热,话说这路由器网速怎么样?

手机有信号的地方不推荐使用,但是我这里手机一点信号没有,只能用这个,实测下载速度1-2m文件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好了5年了,还不是淘汰卖了

不用这个手机一点网没有,有他最起码可以上网了

楼主:
是的,散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东西稳定不?网速算平稳吗?

用了几个月了,使用体验非常好,刷dy,看视频,微信视频都没问题,很稳定,电信卡和联通卡都用了,唯一缺点免流的应用不能免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加外壳是最好的散热条件!

不加外壳 怕碰坏了,使用了几个月了,那时候天正热,一直没出现过断流现象。

网友:
我又来回复了,上次没注意看。网变居然都加上散热片,你告诉我网变如何发热?反而最烫的射频部分用了一个小散热片。我知道那个位置壳子挡住了你没抠壳子的位置吧,以前的4G路由器都咸鱼处理了,改玩随身WiFi。功耗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