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能启动汽车的SAST M10充电宝

楼主(2023-07-20):
如题,就是机场安检被找麻烦的主角,他用5V计算我就忍了,非要用12V计算,我怒骂他初中物理都学狗肚子里了,赶紧把领导叫来,跟领导交涉完表示这个可以带,顺便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屏幕上那几个电压覆盖掉,让它从外面只能看见5V,想过记号笔涂写或者绝缘胶带贴,但是好像外面能看出来,回来的时候暂时我是把后面一个贴纸转移过来贴住屏幕,看着有点别扭,不是长久之计,估计是厂家偷懒了,不同型号的充电宝用同一个板子同一批件,这个写着QC,但是实测红米K30不能快充,启动汽车是可以的,没问题

外壳,只标了mAh,不标Wh,便宜充电宝好像就没有标Wh的

看着挺大个壳子,其实里面就这点东西,高度都是海绵填的

板子,拍不清楚,IC上的文字是手敲的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池,那么细的线,能启动汽车?

网友B:
19800这个容量是怎么算的?看到还有89000的,能有这么大容量吗?
最近想入一个放车上备用,上次高速没电给服务区的维修店坑了600换个什么没听过的德国汉斯的电瓶

网友C:
弄点黑色电工胶布贴上试试看吧,如果一层不够贴两层,这种按说是个LED找到对应的脚断开试试呢?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个小力量大,哈哈。凑合用吧,用来启动汽车没几次估计就得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点黑色电工胶布贴上试试看吧,如果一层不够贴两层,这种按说是个LED找到对应的脚断开试试呢?
希望能够帮 ...

断开也没用啊,那个地方透明的,不点亮外面也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池,那么细的线,能启动汽车?

还真启动成功了,08骐达,电瓶亏电亏到连门锁都锁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800这个容量是怎么算的?看到还有89000的,能有这么大容量吗?
最近想入一个放车上备用,上次高速没电给 ...

我怀疑没这么大容量,但它是真的能启动……充满电能启动几次就没试过了,我猜也就一两次吧

网友:
这么小能2万?单位有待商榷

网友:
这个启动汽车?不是用法拉电容的吗?

网友:
貌似用不久吧

网友:
1;记号笔涂黑。2;掀开贴膜堵上发光管或铲掉。

网友:
动力电池吗?而且电池长期不用也容易坏!觉得还没有法拉电容靠谱

网友:
厉害,一定是动力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池,那么细的线,能启动汽车?

我做了一个两并四串的32650铁锂电池组,装摩托车上用。有一次小汽车的电池挂了,应该是断格了,只有十伏,打不着车。我用了两条长1米多,两平方的线把铁锂电池和小车电池并联,把车打着,去换了电池。

网友:
电压12V与汽车电池相同,电流能不能达到标准就难说啦!

网友:
一直想买个,还没有看到一个做工好耐用的。

网友:
机场最好别带奇怪的充电宝,以免拖延时间,最后没弄成。数显可以用黑颜色电工胶布,遮住其它电压位置,然后从防静电袋子剪一片,让数显半透半反难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