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井 泵 说说昨晚的经历

楼主(2023-07-20):
昨晚七点去客户家装一个4G摄像头 装这个摄像头的主要目的是看着昨天新打的井不让人偷了水泵,毕竟水泵、七八十米三心电线也不便宜, https://v.douyin.com/iV5WjdP/这个是网上找的视频应该是这个过程 村子外边周围都是种的树 一片几亩的空地准备盖上库房 。因为是新打的井已经窖井(发音是这个发音具体是什么叫法就不太清楚了,目的是把新打的井里的淤泥抽出来直到抽出清澈的井水)两个多小时了晚上还要继续向外抽水 这边没人看着只能临时装一个监控看着,到那有十几分钟吧就把摄像头装好了,接下来直接拉闸接电源线 那边是一个电线杆子上有个电表箱,电表进线是一个4p空开出线应该也是一个4p的空开吧这个没注意是空开还是漏保,这个空开下边接的是三相的水泵,监控电源接在这个空开的上线 即使水泵断电也会有长电给监控供电,没想到的是线接好了合闸水泵不出水了,刚开始以为是井深上水需要几分钟 ,等了三四分钟后依旧没有出水,到井口出也听不出有水泵运转的声音,测量接水泵的空开那有400v的电压 电是没问题,这是怀疑是不是接了监控电源导致水泵缺项烧了,但是合闸时也没听到有滋滋电线没固定结实的声音,别的也就不懂了 没法给主家打电话让他找专业人士过来吧,一会主家和村里的电工一块来了,电工来了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给打井的打了个电话说有可能是停电导致淤泥堵塞水泵导致水泵不能转了,如果水泵堵塞了只能拔出来拆开用清水冲刷干净就能用了,没法拔泵吧,还好固定水泵的用的不是钢丝绳是一种特殊的绳子,我在一边拽绳子,也不算特殊吧在工业设备胶带中的那几层布就是用的这种绳子织成 ,问了下别人据说是这种绳子有弹性具体为什么用这种绳子也说不太清楚,有懂的网友可以说说。泵拔出来后用手转动了下叶轮也能转动,这时又来人了也不认识 估计从事打井行业,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说泵烧了(晚上查了下应该是测量三根水泵线的阻值,有三组相同的阻值说明水泵电机是好的),真搞不懂就断了下电怎么会烧水泵呢?水泵拔出来后我看了下明白扬程70米,据在场的人说这个泵的叶轮有六组达不到70米的扬程虚标的,泵体有腐蚀的坑点,看样子是翻新的,现在不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拆泵给卖家送过去估计是退货了,回家走人装了个摄像头忙活了两个小时,其实一开始就怀疑是水泵烧了,事实就是如此明知道也不好意思说,跟主家直接说我给监控接电时把你的水泵烧了,主家听了你让他怎么想,这事不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了,不知道你们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怎么处理

网友A:
应该就是堵了泵,硬开后烧了

网友:
感觉是停电的时候,泥沙沉积,把泵堵了,然后再开就憋烧了

网友B:
堵转了以后,保护器应该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堵了泵,硬开后烧了

没堵 泵拔上来后叶轮用手就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了以后,保护器应该跳了啊

就一个空开 另一个是漏保或者空开吧没注意看

网友C:
估计是堵转了,造成烧机

拿上来能转,是因为空载,在井下有泥桨阻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堵转了,造成烧机

拿上来能转,是因为空载,在井下有泥桨阻力大

用手能很轻易的转动  如果说功率小下边泥浆阻力大为什么刚放下去的泵就能转动? 还有已经运转两个多小时了阻力还那么大么?

网友:
水泵下太深进到泥浆里了,一直运转时泥浆比较稀能抽动,停上一阵子泥浆沉淀下去比较稠就抽不动了

网友:
是不是泵的电机进水啦,烧啦,泵的电线是一根吗,有没有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