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B315s936插卡4g路由器刷国际版教程锁band,救砖教程。

楼主(2023-07-20):
其实有人出这个路由器的视频教程了,是位国外博主录制的,我跟着视频去刷机,没有成功刷机,后来换了台电脑,依旧没有成功,也用老电脑xp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刚开始制作的usb公头线不行导致成砖,重新做了跟线,问题依旧,再后面,插电也没反应成砖了,后来经过找工具,不断摸索最终成功刷机,所以这也是一个华为b315s936救砖教程,刷国际版我能用到的功能是锁band和手动选择外置天线,还有可以自定义imei,国外大神jhowel制作,总之功能很强大。
需要准备的东西,双公头usb线,可以用两根相同数据线剪短接一起,也可以购买现成的,需要拆机短接,下载网盘中附件。

先下载好网盘中文件,打开B315s-936 Huawei RELOADED 2023安装两个驱动

安装ADB驱动和HUAWEI驱动,点开后按下回车会自动安装,安装好退出就可以了,

安装完驱动后拆机

拆机后用铁东西短接这下面两个触点(红圈中),可以用镊子或取卡针金属类短接,短接后不松手插入电源,假如
电源灯没亮说明成功进入刷机模式,假如通电后电源灯亮了,则重新按上述方法进刷机模式。

然后usb线一头插电脑,一头插usb路由器,设备管理器会识别到硬件端口

然后打开B315s-936 Huawei RELOADED 2023运行

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to continue.
Device connected.
Start fastboot.
Success!
Erasing flash.
Success!
Rebooting in normal mode.
Success!
Scanning device.
Device connected.
Start usbloader.
Success!
Scanning device.
运行到这里之后设备管理器里会多出来三个设备,假如设备管理器里没有自动出现三个设备,就说明卡住了,等多久都不会
完成刷机,

过会会刷写系统

等只剩电源灯亮的时候就刷成功了

这是正常流程,而实际情况我的在

Device connected.
Start usbloader.
Success!
Scanning device.
这里卡住不动了,设备管理器也没有加载出来那三个设备,查了半天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最终摸索出来解决办法,
首先,假如你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按下面操作,

不要关闭卡住不动的B315s-936 Huawei RELOADED 2023这个工具,就保持不动,

然后打开附件中Balong_USB_Downloader_1.0.1.10.exe 用于刷入引导loaderbin.exe

上面的端口会自动识别路由器com端口,点load旁边三个点选中附件中usblsafe_b315-b310.bin,然后点load,等进度条走完,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三个设备,关闭Balong_USB_Downloader_1.0.1.10.exe这个软件,
回到卡住的B315s-936 Huawei RELOADED 2023这个工具过会继续忘下走,这时候等安装完成其余指示灯会灭掉,只有电源灯亮的时候断开就可以了,说明刷机工作完成了。
插卡开机,用网线连接电脑,地址192.168.8.1 用户名密码都是admin

这是是锁band

这里是设置内置还是外置天线,built in 为内置天线

附件下载 蓝奏https://wwi.lanzoup.com/ibx3e130iief
转载注明数码之家 2023.07.20

网友:
我2019年买B311之前刷到过这种帖子,当时救砖的是B310。我B311前年?就卖了。现在此刻我用着5块钱的随身WiFi回复你的帖子,虽然最高速度差了不少,好在省电,待机0.5瓦

网友A:
补个耗电图,如果没有客户端连接WiFi待机0.3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个耗电图,如果没有客户端连接WiFi待机0.3瓦

b315s936功耗在4w左右,因为使用环境信号极差,城中村,那里band3信号强,但是上不了网,band1信号只有2格但是速度很快,1-2m实测下载速度,手机完全没网,并且可以用信号延长线。。手机手动锁band1其实也能上网,但是不稳定,需要在特定角度才能勉强能上网,usb移动wifi之前考虑过,不知道稳定性和信号接收质量如何,听说发热也很大,b315是比手机接收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个耗电图,如果没有客户端连接WiFi待机0.3瓦

我家里信号好一点,刚才测速最高能到3.3m/s

顺便测下宽带路由器的速度,43m/s,和插卡路由相比速度天壤之别,

网友B(2023-08-27):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刷完最新的系统,虚拟服务器那里支不支持HTTP和HTTPS端口转发?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只是目前用的老系统,端口转发的虚拟服务器只有TCP/UDP协议。我想用这个设备连接到我的NAS上。就可以用no-ip的二级域名访问家里的设备。

网友:
留个脚印,万一以后用到呢

楼主(2023-11-0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刷完最新的系统,虚拟服务器那里支不支持HTTP和HTTPS端口转发? ...

我刷的英文的系统  没看到有那个选项

网友C(2023-12-18):
请教一下我的B315S-936 插卡都识别,路由器上的灯都是正常的,但是上不了网,移动和电信卡都试了,都可以识别,但是就是连不上,当路由器可以正常使用,问题出在哪里可以解决么?

网友:
非常感谢,一样的问题,完美解决
就是那个附近报病毒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收藏备用

网友D:
B315S-936的支持移动频段太稀少
我也有一个B310-852  一个315S-936(看了你的帖子后已经刷了你的固件了)在房间里还是3-4G都没法找到 无服务  310-852 官方固件 信号有2-3格子 上网下载啥的都足够
恩B310-852属于移动全网段都支持的 这点把315S-936鞭的体无完肤 问题是价格还没936贵
实在搞不懂
这是今天在门口插移动卡的测试 门口空旷啊 也就头顶是铁皮棚

楼主:
引用 网友D:
B315S-936的支持移动频段太稀少
我也有一个B310-852  一个315S-936(看了你的帖子后已经刷了你的固件了)在 ...

刷了固件也不支持吗,有可能硬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B315S-936 插卡都识别,路由器上的灯都是正常的,但是上不了网,移动和电信卡都试了,都可以识 ...

可以进设置里面看看,恢复下出厂设置或者刷机试试

网友(2024-04-18):
闲鱼刚买一个,回来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