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研究”正反转

楼主(2023-07-20):
得到两样德力西产品,一番折腾,请问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怎样用万用表测量接线正确?,多谢!!

楼主:
找电硬试,按下SB2,左面接触器吸合,按停止键,再按SB3,右面接触器吸合,至此结束。

网友:
在两项电中就是调整接线端子位置,在三相电中是不是就要调整相序?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正反转最好互锁

网友:
相序的排列可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ABC变成ACB就能实现

网友:
的确差个互锁。查线号接对与否就行。

网友B:
不对啊,我记得正反转有专门的那种旋钮啊,小时候见过村里表伯家多功能电动锯/刨/钻床上就是那种,工地上见到钢筋加工棚那个弯折机也用的有那种...

网友:
没错就是调三相线序,还有,一样颜色的接线,看着很尴尬啊

楼主:
上面的图网上找的,这图书上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正反转最好互锁

人家KM1和KM2是有互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我记得正反转有专门的那种旋钮啊,小时候见过村里表伯家多功能电动锯/刨/钻床上就是那种,工地上见到 ...

那个叫倒顺开关,连保护都没有,不安全的

网友:
正反转电路必须有互锁,要不就听嘣接触器吧

网友:
一个倒顺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ABC,ACB ACB,就是随机两根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叫倒顺开关,连保护都没有,不安全的

不懂,不过我见别人都是那么用的...

网友:
接触器可以实现同样功能

网友:
应该是调三相线序

网友:
德罗西=南极人

网友:
一样颜色的接线,看着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