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快来看,婆娘轮胎没气了,要直接开到修里厂。

楼主(2023-07-20):
1 电话打给我说是轮胎没气了,我说你先用气泵胎补一下,补了气之后再去修理厂。
2 还问气泵怎么用,打了好长时间也没见气上来。
我跟他解释,除非你这个扎那个洞很大,气就补不上。说是要直接开了修理厂,还好我把她叫住。我说这样轮毂会开坏的。
还好附近有修理厂,叫来师傅原地把轮胎拆下来。

后面的事情发生诡异了。
大家看一下轮胎内侧,师傅说不能补,直接报废一条轮胎

网友A:
这是被人扎破了吗?

网友:
应该是把里面的线扎断了,再使用的确不保险

楼主:
奇怪外面没有钉子

网友B:
只管补,开的再漏再换,一个小洞而已,不给补是因为胎壁每滚动一圈都会变形,容易把补丁干下来又漏气,怕你回来找他,你就让弄一块最大号的补丁给贴上,再漏气也不来找他就行,我就这样补的,用到报废也没再漏气。

网友:
蘑菇钉补上问题不大

网友:
你的婆娘已经很厉害了,竟然知道轮胎没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人扎破了吗?

同问...

----------------------------

网友:
好像轮毂也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补胎师傅事说也说不清楚,人为放钉子?我也莫名其妙搞不明白。当时想报警。
问她开车时候还是停车后没气,搞不清楚。

楼主:
后来把轮胎拆了,原来是两头钝圆的钢筋百思不解。怎么扎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把轮胎拆了,原来是两头钝圆的钢筋百思不解。怎么扎进去的

不像是人为的,这种要完全扎进去要很大的劲才行,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好家伙,中间直接少了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把轮胎拆了,原来是两头钝圆的钢筋百思不解。怎么扎进去的

这么钝怎么扎进去的

网友:
这是全扎进去了?确实感觉也不像是人为能扎进去的

网友:
应该不是人为扎的。还是轮胎内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管补,开的再漏再换,一个小洞而已,不给补是因为胎壁每滚动一圈都会变形,容易把补丁干下来又漏气,怕你 ...

这个上火补,生橡胶加热加压硫化,补完就跟原车胎融合了,就是时间比较长, 补一次一小时以上

网友:
没有后面的拆开视频的话,非常怀疑是有人给扎破的

看这个扎破的玩意,会不会是一侧轮胎压到后,它弹了起来,正好给另一侧轮胎来了个穿刺术呢?
我的车后轮曾经压到过一根木棍,那根木棍跳了起来,直接斜着插到了后保险杠上,挺长的一根,一头离地面10多厘米,另一头塞到保险杠里面,还好没破没扎穿,路上等红灯时被后面一个五菱MINI强超过来拦住我,告诉我才发现

网友:
后轮内测完全戳进一截钢筋,的确很怪异

网友:
用热补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