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ZK-4KX数控电源的坛友帮忙看一下U6这个三脚元件的丝印

楼主(2023-07-20):
有ZK-4KX数控电源的坛友帮忙看一下U6这个三脚元件的丝印,我的因接入42伏电压,导致高温化锡掉了。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出运费返厂免费修,我的已经返过厂了

网友:
2楼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出运费返厂免费修,我的已经返过厂了

非常感谢!再请教这是三极管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B:
按2楼图示丝印应为
ME6209A33M3G 丝印V1 SOT23 3.3V低压差线性稳压LDO 30M南京微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2楼图示丝印应为
ME6209A33M3G 丝印V1 SOT23 3.3V低压差线性稳压LDO 30M南京微盟
...

非常感谢!这是为单片机供电的5伏降3.3伏用的。

网友:
我的话可能就直接下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出运费返厂免费修,我的已经返过厂了

我的最终查下来是单片机坏了,要修必须返厂了。请告知返厂维修途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最终查下来是单片机坏了,要修必须返厂了。请告知返厂维修途径。

淘宝找官方店,提供原购买凭证(别家购买的也行,只要是合作店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官方店,提供原购买凭证(别家购买的也行,只要是合作店铺都可以)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