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实验室空调通风故障潮湿导致(北京)松下插座绝缘打火损坏

楼主(2023-07-20):
实验室空调通风故障潮湿导致(北京)松下插座绝缘打火损坏

网友A:
实验室里用的都是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里用的都是好货啊。

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哪才是金贵吃得好住得好专人照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哪才是金贵吃得好住得好专人照顾

医药、生物类实验室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药、生物类实验室哪❓❓

医药检验研究院

网友A:
这类单位不少都是事业编,也算是上岸啦,铝合金饭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单位不少都是事业编,也算是上岸啦,铝合金饭碗。

要是事业编就好了合同制搬砖勒

网友:
应该是凝露了

楼主:
是的,墙壁上都是凝露

网友B:
这还会打火啊。。。相当少见。。。

我只知道一般很多电源进水,是MOS管根部打火。。。

网友C:
按说这么厚的铜板应该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打火才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会打火啊。。。相当少见。。。

我只知道一般很多电源进水,是MOS管根部打火。。。 ...

墙壁上的凝露流到插座里面打火的 ,房间里面插座全部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这么厚的铜板应该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打火才对,奇怪

接触良好,凝露流到插座里面打火

网友D:
换个施耐德的试试。。。。

网友E:
开干燥机要每月定期

网友:
竟然没有紧急预案用抽湿机等通风设备除湿。
当年车间空调加湿器坏了,立马从别的车间拖来两台加湿器往通风口打水。

网友:
用抽湿机等通风设备除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施耐德的试试。。。。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干燥机要每月定期

设备故障内外温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