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美特调速开关

楼主(2023-07-20):
艾美特调速开关

网友:
里面好简单

楼主:
也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调电容容量

网友A:
集  成  电  路

楼主:
是的,上面标示了各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  成  电  路

不是集成电路,调电容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也是第一次见电容调速

网友C:
这种是不是只能用在电扇上,不是那种调压的

网友D:
第一次见电容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不是只能用在电扇上,不是那种调压的

用在小型散热风机调速,其他没有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电容调速

也是第一次见电容调速

网友:
这是如何调的?有人科普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  成  电  路

是集成电容吧

网友:
大  道  至  简

网友:
通过启动电容容量大小来实现调速

网友:
先有电感再有电容调速,现在都是可控硅。这个效率高,就是寿命取决于电容质量。给人映像就是寿命短不耐用

网友:
集成电容坏了用分立就行。

网友:
容量3.2+1.2x3~那就是3.2一档;3.2+1.2二档;3.2+1.2+1.2三档;3.2+1.2+1.2+1.2四档;五档是直接通电?
单刀开关以次增大(并接)电容实现调速的吧?
这种调速器对电扇/电机很友好~没有噪声和发热,对于灯泡等阻型负载也不错,比起电感调速也轻便省金属材料,只是没有电感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