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7B MAX更换27nf 1nf NP0前端滤波对比电容

楼主(2023-07-20):
理论搞不太明白,但是,我有大量的素材去做实际测试验证,供大家研究理论参考一下吧。
以福禄克15/17为例!总结一下就是,1nf NP0 哪怕不是NP0的也行,效果最好,目前没碰到没效果的!
27nf np0 测试了四五台了,仅仅某一个表出现了一两次稳定快的情况,绝大多数测试都是没有效果的,速度上跟原装看不出区别!

另外,还用众仪219做了同样测试,结果是27nf NP0 确实有明显效果,但是出最终结果前,会闪一个接近最终结果的值,有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停顿!
所有测试,都把测试视频做成了的动态图!

网友:
对速度不敏感路过,够用就行了

网友:
请教楼主,有没有试过其他容值,手头没有1nF,只有6.8nf,10nf

网友:
厂家的硬件缓冲器让网友给破解了,下次福表估计就在软件程序做减速了,看网友能破不能!

网友:
FLUKE15B以前用过
感觉测试速度太慢
不过电池是真的很耐用

现在主要用胜利的手持式

网友:
我用过一个版本的15b,小于0.3欧直接跳到显示0,不知道是不是有清除底数之类的东西,对这种设计真的是很恶心,表笔内阻我自己心里清楚,要他管

网友:
如果用CBB薄膜电容,会不会比陶瓷的好呢?

网友A:
1.改用1NF的NPO怎么短接底数没有了
2.你这台是17B MAX,我试过几台17B+,感觉前期生产的17B+改用10NF的提升比较明显,后期生产的改了10NF的NPO不明显

网友:
小伙子越来越专业了,你是最棒的

网友:
很好的测试,很好的参考。

网友:
我就用手里普通的贴片电容1.2nf,速度也大大提升。

网友:
CBB薄膜电容试过吗?

网友:
我新买的优利德89Xd,直流6V档测量1.5V电池直流电压交换表笔有反转误差0.001V,这算正常吗?

网友:
感谢LZ的测试,参考了解一下。只是对速度不太敏感。

网友:
只能说改这个电容太敏感了,有的改的好 有的改的差,喜欢折腾的可以改改,要求不高的不建议弄 。     注:来自一个曾经改过此电容的终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改用1NF的NPO怎么短接底数没有了
2.你这台是17B MAX,我试过几台17B+,感觉前期生产的17B+改用10NF的提升 ...

有FLUKE狂热爱好者将这个电容改成12nF的NP0,效果明显,也很稳定。

网友:
没有福禄克路过

网友:
原来是MAX系列的,还以为是老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FLUKE狂热爱好者将这个电容改成12nF的NP0,效果明显,也很稳定。

1.抛开任何理论不谈,如果是FLUKE的狂热爱好者,那么可以定论了,他肯定试验过非常多种情况了,中低端的这些表使用12NF的NPO一定是最佳选择,X宝上0603的NPO 12NF可能少,10NF的NPO也凑合当12NF用也可以
2.1NF肯定是不行的,福禄克原厂2013生产的101就是10NF,不过不是NPO,
3.我不是福禄克的爱好者,但是我总感觉福禄克87V 187 287等等高端表的后盖没有铜箔全覆盖短接地线有点怪怪的,后壳上面有铜箔这个事情加上肯定比没有好,不管他有没有用,我自己就把287后壳里面贴上了,飞了一根漆包线,不知道那些狂热爱好者对后壳没有铜箔这件事怎么看
4.顺便说一句,我经常用的UT171A,原厂里面有铁壳屏蔽罩,前后壳里面都有大面积的铜箔纸,我就很奇怪,加个锡箔纸也花不了多少钱,为什么福禄克就是不愿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