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第一次给汽车空调加制冷剂

楼主(2023-07-20):
今年天气太热了,我的车空调制冷效果不怎么好了,开最大风最低温度,出风口16度的样子,感觉只有出风口有点凉,于是在网上买了制冷剂,自己偿试着加,同时也有些疑问同大家探讨
买的是这种,2瓶和一个压力表和加注管

按老板提供的教程:
1、检查压缩机是否工作正常,开AC 内循环,最大风,最低温,L管接压力表,30-40PSI正常压力, 小于30是缺制冷剂,高于70是压缩机不工作(我的车压力是20,)
2、排压,关空调,逆时针拧开瓶器,压力表放到10(这一步我没有完全按教程来,只放了部分压力,我看表压力在60,正是因为放压太少导致只加了半瓶)
3、取下加注管,制冷剂瓶子拧好,再接好L口,开AC 内循环,最大风,最低温,顺时针拧开关到底,刺穿瓶子,再逆时针拧到最高,加1分钟(我是没拧到最高,让制冷剂慢慢出来,看压力表慢慢升,同时看出风口的温度,压力表到35我就拧紧了制冷剂瓶子,能感觉到并没有加多少,出风口温度也到了10度,后来在开车时,出风口温度最低能到8度,也能感觉到比加之前凉多了)
通过这次自己动手,我总结出,如果第二部放多一点压力,就能多加注一些制冷剂,如果按教程的放到10,就能加2瓶,

楼主:
现在手上还剩半瓶,我想加完算了,现在的问题是安全压力能到多少,目前压力在35。

网友A:
制冷剂不是越多越好哦,要保持在压力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冷剂不是越多越好哦,要保持在压力范围内。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出风口不是很凉就是有问题的吗  我感觉我的出风口不是很凉

网友:
感觉我那车空调还是不错,就是车膜得去换一下了,都变透明了,太阳顶着晒

网友B:
我加了一次 坏了,现在漏气了。。。。

楼主:
今天早上开车时我发现怠速时最低温在10度左右,开到40码时,最低温能到5.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加了一次 坏了,现在漏气了。。。。

我也是看了网上的视频就自己动手了,目前还没出什么状况

网友:
看来楼主干的不错,很成功很幸运啊

网友:
看修理师傅干这活的确不难,只要有配套的工具应该不难。

网友C:
呃,我前几天用铸工胶修补好了有漏点的冷凝器,添加了冷媒。

网友:
我加完制冷剂出口温度可以到3度,用长针温度计插进去测得

网友D:
漏的少,有套加注工具可以年年补些,注意添加冷冻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我前几天用铸工胶修补好了有漏点的冷凝器,添加了冷媒。

铸工胶修理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的少,有套加注工具可以年年补些,注意添加冷冻油

我看那瓶子上写着内含冷媒+增强剂+冷冻油

网友:
制冷剂不是越多越好,某种意义上说,宁可微微亏一下,免得发生压缩机液激。
另外,加氟最后把原来的放了,然后抽真空再加。现在制冷剂都是混合物,最好不混加。

网友E:
直接补加不行?为啥得经过第2步 排压?另外,第二步中 60的压力怎么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补加不行?为啥得经过第2步 排压?另外,第二步中 60的压力怎么测来的?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还是按教程排了一部分压力,60的压力是关掉压缩机的压力。教程是要放到10,我没放那么多,这次加得不是太成功,不过最终制冷效果不错,转速1500左右时,出风口能到7度左右,转速2000时,出风口能到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