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给UPS更换的CSB铅酸蓄电池又不行了,这次换了天能电池,做个记录

楼主(2023-07-20):
去年11月份给APC BR550G-CN UPS更换了个CSB电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105-1-1.html,效果不理想,后备时间很短,有一次供电局的人在楼层的配电间检修,断电了几分钟,造成我的NAS来不及自己关机。两个月前UPS又出现电池失效告警,也给淘宝卖家发了个信息,没人理会,反正也没报希望,虽然当时物品说明里的售后服务说的好听。就这么凑合了一段时间前几天终于忍不住再买了一块天能电瓶,因为APC原装电瓶不好买到真货,大部分都是翻新的或者山寨的。

换下来的CSB电瓶,已经完全失效,用了差不多半年,看起来外观完好

新到的天能电池,价格也是80左右,规格尺寸151*65*95mm,12V/7AH,感觉外观做工还不错,具体使用时间还有待观察,我后续会更新。

2023.07.28更新:

冤枉电池了!APC Pro550 UPS更换电池后备时间短的解决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142-1-1.html

网友:
半年就失效,这寿命比电动车电瓶还不如,问题是这玩意平时应该都是处于满电状态,一般不怎么消耗的吧?

网友:
怎么办,常买常换吧

网友:
用锂电池吧,应该经用好多。

网友:
去修电动车的那换一个旧电瓶会不会便宜点,不行了就再以旧换旧就好了,反正便宜货用着不心疼...

楼主:
悲剧,刚才进入NAS后台看了下,电池充满电仅能支持1分多钟?!这是个报废电池吧。

经测试,只要断开UPS电源,马上就亏电告警(不到10秒钟),只能马上恢复通电,看来这个电池也不靠谱,准备联系卖家退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悲剧,刚才进入UPS后台看了下,电池充满电仅能支持1分多钟?!这是个报废电池吧。

1分多钟正常吧,本来这电瓶里面也没多少电啊,坚持不了多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多钟正常吧,本来这电瓶里面也没多少电啊,坚持不了多久的

NAS负载27W左右,原装电池用了5年,可以坚持40分钟。山寨电池也用了5年,可以坚持20多分钟。去年的CSB电池用了半年,只能坚持10分钟。今天刚到的天能电池,仅能坚持10秒钟,而且很快就充满电了,也说明容量没达到。

网友:
我感觉是换的这个天能电池容量小了吧,才7Ah,这点电量转化成220V也没多少供电时间了。

网友:
这个电池还是有问题,应该能用个10分钟,再少也是5分钟吧。以前用过的经验

网友:
铅酸电池要充放电维护的,不然很快失效。每月浅放电一次,每季度深放电一次。

网友:
最好是换锂电,买些A品18650串并,直流直接供NAS主板,不用UPS转换,效率高得多,或者换用那种可以随时加水的汽车启动用铅酸电瓶,我以前在UPS上用过,虽说贵些,但耐用的多,一般可以用3-4年

网友:
网上的电池基本上都不靠谱,有可能你还退不回去,官方旗舰店买又贵

网友:
测下内阻和容量,不行改锂电~

网友:
买个安心。实际很难用到了。都忘了停电是啥时候的事了。

网友:
换松下阀控电池,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C:
买个12v200A的电池放外面,扯根线进ups去,断电?不存在

网友:
这个电池看起来和电瓶车的一样啊,我电瓶车换四个电池,上门服务,超威,换了有半年了,四个12v就是48v的电瓶车,目前一切正常,换好一共230元。容量好像是12的,再大的装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12v200A的电池放外面,扯根线进ups去,断电?不存在

小UPS根本充不起大容量电池,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乖乖换沈松的电池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UPS根本充不起大容量电池,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乖乖换沈松的电池是正道 ...

我们办公室就是这样搞得,原ups的电池坏了,直接2快200A 的铅酸电池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