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用2258XT SLC模式拯救烂片

楼主(2023-07-20):
从球球那里买了几块2258XT 双贴152的U盘板,G2板型,很小巧,除了LED灯在背面之外都很好。
曾经贴过Intel B16、B17和三星的SSV3颗粒,出了缓存速度惨不忍睹。U盘通常用完就拔了,不会一直插着等它把SLC空间挪出来,所以我觉得2258XT这种工作模式其实不太合适U盘的使用场景。开SLC模式很好,但手头没有大容量的颗粒,开成SLC容量太小,不实用,所以我自己一直使用2246XT+MLC。

前不久在海鲜市场瞎逛,一时手痒,收了一块1T的坏盘,PS3111的主控,两颗自封的芯片,上面丝印TP8HG53AIN,不知道是谁家的。
短接后读到芯片ID是984899B37A72,4CE,查了一下,是东芝的BiCS3。虽然ID都可以识别,但PS3111开卡不成功,于是拆下来贴到了2258XT上,打算做个SLC的U盘,容量够用。
先用普通模式开,开卡很顺利,可是重新上电就不识别,跑RDT也失败没结果。经反复尝试,发现CH2的两个CE有问题,屏蔽掉就可以了。开卡后例行的跑圈,估计是芯片体质不行,跑圈时写入经常掉到个位数,实在没法用。
改用SLC模式开,这里介绍一下怎么启用SLC模式,给不会的小白做个参考,我也是看论坛里大佬的介绍学会的。
1.量产工具,修改UFD_MP目录下的Setting.set文件,在[Option]段落下面添加一行 EnSLCMode=1,然后检查一下[Function]段落,看是否有ENFWTAG参数,如果有的话把值改为0,没有的话可以添加一行ENFWTAG=0。
2.找到量产工具Firmware\2258目录,如果固件保存在相应的制程目录下,就把该制程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和目录移动到2258目录下。
打开量产工具,这时就有SLC模式的选项了。

勾选Force SLC Mode,屏蔽CH2,Bypass TranADJ,禁用休眠,其他都默认,顺利开卡,容量240G,开卡后不显示CH2的CE。

既然可以开卡,那就必须先跑个RDT,ECC设置SLC10位,TLC40位,开卡后插在手机充电器上,睡觉。
RDT跑了3个多小时,居然没有坏块,看来即使是烂片,SLC模式也不错。

重新开卡、测速、跑圈来个一条龙。速度不错,而且全盘写入速度稳定不掉。

跑圈后C3不变,看来SLC模式确实稳。虽然温度显示比较高,但摸上去并不烫手,没有测温设备,不知道这个温度准不准。

我觉得对于DIY来说,稳定、速度的意义大于容量,毕竟不是做生意,垃圾TLC现在那么便宜,那点成本忽略不计。

1T的已经几乎无法使用的TLC,用2258XT的SLC模式开出了240G高速、稳定的U盘,看来这个SLC模式确实是DIY的好选择。(以后再抽空测试一下SLC模式的寿命如何)

最后上张裸照

我是新手,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容量与速度2选1确实蛋疼         不过就算用完了缓存    不想插电脑让它搬数据   可以插充电头让它搬数据吧

网友B:
58xt我问了几次都没货,你什么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我问了几次都没货,你什么时候买的

最近一次买是3月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xt我问了几次都没货,你什么时候买的

不要慌不要慌,在做了在做了

网友D:
凯侠群联的,不知能不能开BiCS4的,上次小日子说被污染要涨价不知道是不是这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慌不要慌,在做了在做了

大佬也是好久没来了

网友F:
u盘能slc吗

网友B:
能拯救的就不是烂片,烂片我用安国都拯救不了

网友G:
也是一种出路

网友H:
作为U盘本身速度上不去。直接把58 XT的主控频率降到75闪存频率降到100。基本上就温温的。

网友I:
也算是废物利用呗,总比扔了强

网友J:
这种烂片对不起主控板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为U盘本身速度上不去。直接把58 XT的主控频率降到75闪存频率降到100。基本上就温温的。 ...

看过您的一个帖子,主控和闪存都降到了100,速度低了不少,温度确实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烂片对不起主控板的价值。

240G的SLC,读写稳定不掉速不涨C3,很好了,完全对得起这个主控板,2258XT还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K:
这个方法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也是好久没来了

之前挖坑太多,在慢慢填

网友H(2023-10-20):
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循环几次以后仍旧会释放出转成tlc,,根本就没有锁定成slc,,里边还有其他技巧大佬们没有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