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7A+万用表维修

楼主(2023-07-20):
网友发来一台胜利VC9807A+,故障描述:某次测电流,表突然闪了一下,屏幕变得很淡,测量电压,后面的数字一直跳。拆机检查保险丝烧了,更换保险丝故障依旧!
收到表后实测,看到电池被改造出两条长长的香蕉插头连接线,就不难猜测是怎么坏的了!
开机后屏幕确实看不到字,只有在侧面观察能勉强看到字。简单测量发现基本能测量,但是不太准,电阻档误差也明显。
屏幕显示问题,那就先拆屏幕看看,拆开后发现导电胶条有个位置有一点脏,清理后,故障依旧!由于7129显示部分比较简单,简单排查了外围没有异常,决定更换芯片试试,此表有IC插座,更换7129芯片比较方便。
换好芯片,屏幕显示正常了,电压档简单校准一下,测量10V尾数跳1-2个字,也算正常。
电阻档误差比较明显,更换一个积分电容,精度就上来了!进一步测试发现,200R和2K量程,测量电阻尾数跳动非常厉害,最多的时候能跳9个字左右。其它量程跳动要小很多,1-3个字以内慢跳。
(这个问题完全没思路了,一通乱修:清理拨盘,洗板子,检查热敏电阻,检查分压电路,都没有效果!
后来又更换了输入引脚滤波电容,参考电容,基准滤波电容,还是没效果!
最后又换了一片美信的7129,跳动改了了将近一半!但还是跳!
到这里,分析这个跳动虽然跟芯片有关系,但是,主要问题还是主板!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设计缺陷!
现在就剩时钟没动刀子了!示波器测量时钟74.6KHZ,而且每次测都有区别!换个100KHZ晶振试试,换晶振后,跳动又减弱了一些!
再继续搞,实在没思路了!目前能凑合用!小电阻跳动明显一些,偶尔一两个字跳动,偶尔三四个字跳动,20KΩ以上量程基本上就是1个字或者偶尔跳2个字,慢跳,直流电压档,慢跳1个字,有时候也能稳定几秒钟以上!
7129的表真不如现在的单片机好用,对芯片本身和主板要求都太高了,很容易做砸了!各种小问题。

网友:
厉害了大师,不过9807确实比较难搞的。

网友(2023-10-07):
我的9807A+电容档也不行了,大师指点下呗,小白不太会

网友:
胜利9806好像高电阻档自带1兆欧内阻的

网友:
我买了一堆器件准备搞我的几台7129表。

网友:
楼主跟您请教一下啊,如果万用表不开机,测量是100ma左右的大电流,是不是芯片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2024-04-14):
明天我也拆开我的9807修一修

网友:
7129损坏的几率不大,电源电流大,要重点怀疑通断蜂鸣,电容测量电路,这两处的IC,在误测高压后极易损坏。你可以把7129拔下再测电流,立刻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
修7129方案的表,难度系数与DT890,9205差不多,就是芯片精度比7106高些。电容测量,交流,通断蜂鸣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修表最起码得懂点数字电路的原理。不然很难搞好万用表。当然简单问题可以搞好。难点的就要用理论知识征服它{:013:

网友(2024-06-25):
像大佬学习  芯片级维修万用表

网友(2024-09-26):
导电橡胶的问题吧,清理导电橡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