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丁烷气罐给打火机充气失败

楼主(2023-07-21):
步骤都对,但是丁烷气罐的气嘴太粗,没成功,液态丁烷喷手上很多。

加气的时候,头朝下的。罐内会不会进去空气?

应该不会。压力容器,对外是正压。

但不放心啊。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下次使用时的安全无虞?

【备注】
我是用卡式炉的丁烷气罐。不是打火机专用气罐(也是丁烷,只是气嘴细一点)

网友A:
方法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对头

都对的。先捅打火机P眼,放气,丁烷气罐摇几下,头朝下怼P眼。但是进不去,都喷手上了。。。

网友:
怕事找别人加。或者直接不加买有质量保证的新品。
即使是专用咀也会遇上打火机气嘴胶圈老化等充不进漏一手油的情况。

网友:
加个转接气嘴的事,我好几年前买的一罐打火机气体,盖子上带了5-6个不同的气嘴,气罐没用完,但是有次充气后漏了,里面橡胶圈老化了没办法堵,只好丢阳台让它漏完
你这操作我也干过,问题在于打火机这边,气罐气嘴太粗打火机加气口没被按进去打不开阀门,所以从边上溢出了,找根牙签就搞定了,截2MM牙签平放在打火机加气口(牙签长度小于加气口直径),然后就是上气罐用力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对的。先捅打火机P眼,放气,丁烷气罐摇几下,头朝下怼P眼。但是进不去,都喷手上了。。。 ...

要加转换嘴的,丁烷气罐的嘴刚好和打火机加气口一样大,不能把堵口推开。我也是用便携煤气灶那个丁烷气罐加气,我自己买有转换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加转换嘴的,丁烷气罐的嘴刚好和打火机加气口一样大,不能把堵口推开。我也是用便携煤气灶那个丁烷气罐 ...

我记得小时候(20多年前了)看我爸买的气瓶好像附带一圈的转换头

网友:
给打火机充气,用打火机气体,次次成功,没有失败过,还是用打火机气体吧。

网友:
加个胶垫也许能冲进去.

网友:
口径不对吗?

网友C:
丁烷丁丁太大,她呵鸡的PP太小。

网友D:
楼主你最好真的在说充气的事,谁让你又喷了一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对的。先捅打火机P眼,放气,丁烷气罐摇几下,头朝下怼P眼。但是进不去,都喷手上了。。。 ...

就看出气那个嘴的粗细,如果做了收口滚圆,就能用。    如果没做,那就不行,一个是顶不到打火机的尾部气阀,一个就是顶了但是无法包裹大量泄漏。。

差别就在于,你看加气时候,火机内的气少了没有,少了就是顶开了,密封不好。     如果没少,那就是完全没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丁烷丁丁太大,她呵鸡的PP太小。

悟空你又调皮了。再和你说一次,为师俗姓陈,并不姓丁。不过丁丁大你说对了。嫦娥姐姐说了,比你的金箍棒厉害。

八戒你不要伤心。嫦娥是大家的女神。。。

唉唉,沙僧你去劝一下。告诉这猪头不要死脑筋。晚上我让悟空变一次嫦娥,让他早点回来。

给他给他,前面给他。以后前面都给他。后面留给为师,研究加气。

小白龙,你看看行李架,王母娘娘送我的硅胶增粗套你拿去卖了吧。特么套几层都还是宽,看来她说地球是她生的还真不是吹。卖了钱,再买几个嫦娥转接头。

要细要细,少女款。我就不信了,今晚非把她插得流水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最好真的在说充气的事,谁让你又喷了一手呢

唉唉,你们啊就是放不下。参看我15#

网友E:
来吧接着卷。。

没滚圆的粗口卡式气

滚圆的细口卡式气

对于卡式炉是没有差别的,卡式炉和卡式罐喷枪啥的用的都是气嘴的外圈,所以外圈符合规范粗就可以。。

而对于打火机,对于充气喷枪,它用的是气嘴的孔部分,如果孔部分粗了,就会顶不到打火机尾部的气阀针使其打开,引发不能充气。那喷一手那,其实是气罐的气体,因为其实整针压的,无论尖部是什么类型,都会顶开罐内气阀。

需要一个转接头

网友:
我以前用铜做了两个转接头,可惜要用时往往找不到,据说有一种中性笔笔芯的头部改造很适合。

网友:
你口对不上这怎么充啊??????????????
这句话就已经看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空你又调皮了。再和你说一次,为师俗姓陈,并不姓丁。不过丁丁大你说对了。嫦娥姐姐说了,比你的金箍棒 ...

师父您这车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吧接着卷。。

多谢四小姐,不过“滚圆”是什么,我看你这俩图,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