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变频器ATV310H075N4A拆解

楼主(2023-07-21):
最近老烧东西,这台施耐德750W变频器ATV310H075N4A又放烟花了,先拆解,然后拍的图

楼主:
lGBT挂了,不打算折腾了,买新的。
留下一块银砖挺不错的

楼主:
存档,怕忘了接线

网友A:
0.75千瓦小了点,散热器不错。

网友:
炸成这样,不知道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价格不菲

网友:
电路板热的变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5千瓦小了点,散热器不错。

是的,这个都没有装风扇

网友:
为什么炸?环境温度?不应该把

网友:
烧的很彻底,直接熔断了。

网友:
看样子是软故障导致的
变频器,自带的保护功能很齐全,像这种烟花是不允许发生的

网友:
IGBT挂了的话是没有修的必要了,留着电容板还可能做做备件

网友:
想看看具体分析

网友:
还可以修复吗?

网友:
散热器看着不错。

网友B:
模块引脚都炸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引脚都炸没了么?

拆模块时板上留下几个脚

网友:
这好像进导电异物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