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旦有了拔毛的感觉,就到了换电池的季节了……小米映趣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2023-07-21):
4年前买的小米有品旗下的映趣剃须刀,30几块钱买的,一直用着还好,最近剃须的时候开始有拔毛的感觉(动力不足),而且续航变得很短,用一两次就得充电,4年多了每天都在用,内置的电池估计也损耗得差不多了,准备拆机换电池

正面就一个开关,没有其它的东西

背面有个修整鬓角的小推子,不过这玩意基本上用不到

剃须刀的具体信息

剃须刀全身没有螺丝孔,得从正面的面板下手,找到面板缝隙最大的地方,用拆机片插进去

然后逐个撬开卡扣,下面圆孔有一颗螺丝,拆掉即可

然后一只手用力捏机身,机身下部就会裂开一个缝

拆机片插进去,撬开卡扣或者用手慢慢掰开也行

拆开后的样子

主板上有一颗14500锂电池,充电口是Type-C的

主板全图,上面的SOP8是一颗TC4056A,它右边的R1是充电电流的编程电阻,阻值1.65K,对应的充电电流大约0.75A;中间的SOP8是主控,无字,不知道具体是个啥型号

电池边上还粘了一颗配重,大概的意思是增加手感吧,如果剃须刀拿起来轻飘飘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塑料感太强太廉价了

配重上的胶抠掉之后,发现是Fe5,铁5g?

4.7g,然后≈5g?

14500锂电池和主板之间打了704胶,没法直接拆下来

祭出历史悠久的飞鹰牌双面刀片,用过这个刀片刮胡子的同学,想必也是有把年纪了吧

标称600mAh的14500锂电池

鑫宏这个厂家不熟,没见过

拆下来的电池用EBD-mini放电测试仪看一下内阻和容量

内阻361mΩ,基本没法用了

1C放电,只有34mAh的容量,直接报废了

库存里挖一颗三洋给飞利浦剃须刀OEM的14500锂电池,实测大约800mAh左右

正负极自带镍片,换起来方便多了

焊接然后恢复原状

充电正常

充电电流大约0.75A,正常。之前想把4056的编程电阻换成1.2K的,让充电电流变成1A,充电会快一些,后来想想还是保持1C充电吧,这样电池可以用得久一点

开机运行正常,电机的声音很带劲,不像之前那么懒洋洋的转了

剃须刀满血复活,又可以愉快的刮胡子了,佛祖待见干净利索的行者,邋邋遢遢是要被扣KPI的

EOF

网友:
不错修好再战

网友:
换上去的电池不是三洋的

网友:
着电路板看着有点寒碜啊,不应该是小米旗下的做工水平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锂电池,充电口Type-C好评!电机还完好吧,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
刀头不是原来的吧。貌似飞利浦

网友:
软件感觉好高级

网友:
实用的修理,可以返老还童,再用一段时间了

这种弱电建议使劲折腾

网友:
那颗旧电池成了3秒真男人了

网友:
满血复活!不错。

网友:
小心使用刀片哦!
wechat_upload168989248964b9b6890c73d

网友A:
不全对08年买的两头飞利浦的刀头锋利到快停转了都没这感觉

网友:
想知道拔毛的感觉。

网友:
飞鹰牌双面刀片有历史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个可以照着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全对08年买的两头飞利浦的刀头锋利到快停转了都没这感觉

飞利浦的刀片确实好,精密度高+锋利,不大有拔毛的体验。98年买的剃须刀依然好用。

网友:
配重没有安装回去吗?

网友:
电池没有保护?还是集成在主控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