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23-07-21):
一台创维43G7200电视机按开机键播放引导画面之后停滞,不能进入主页界面及电视播放画面。

恢复出厂设置及U盘导入程序均于事无补。

打开机壳检查,电源板12V、24V电压均正常。

主板5V、3.3V、1.5V也都正常。各电容没有漏液及鼓包现象。

观察逻辑板也没问题。

初步判断是主板上主控EMMC出故障了。

将主板拆下送到维修铺检测。

果然是EMMC芯片坏了。

网购一块新的芯片3751V600,64Bit。
拆旧换新并导入程序。

装好主板及外壳后通电,开机。

OK!满血复活,顺利开机并进入电视正常播放画面。

至此修复成功,各功能恢复正常。
谢谢观赏!

网友A:
EMMC颗粒内部有坏块导致启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这种存储块中的坏道是常见的,尤其U盘,出现类似故障量产后容量就下降了。

网友B:
你换的也不是EMMC 芯片呀   这个不是主控吗

网友:
这才是维修,换板的不算

网友:
楼主换的是CPU,不是EMMC。

网友C:
这么专业,还能单独拿板子给修

网友:
额,EMMC是图片右下角那个三星标的BGA芯片,你换的这个是电视的CPU,不过这个CPU是不是没坏而是虚焊啊?

网友:
哈哈,估计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颗粒内部有坏块导致启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这种存储块中的坏道是常见的,尤其U盘,出现类似故障量产后 ...

分析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也不是EMMC 芯片呀   这个不是主控吗

嗯,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专业,还能单独拿板子给修

是维修铺帮焊的

网友:
这才是维修,不是换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