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0伏电池用在其他品牌工具上还有过放保护吗

楼主(2023-07-21):
麻烦知道的大佬告诉我一下,我买了一个东成变牧田接口的转接座,给我的山寨牧田工具用。就是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过放保?

网友:
你看下东城的电池保护板是不是在电池内部。在内部就无所谓了。大艺和山寨牧田都是在电池内部集成了充放电板。正品牧田好像是带平衡充的功能

网友A:
东成的电池保护板有两种,一种是3触点的,有大功率MOS管,有防止过放功能,一种是4触点的,没有防过放功能,如图,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东成18V电池带低压保护,20V电池不带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18V电池带低压保护,20V电池不带低压保护

东成四脚20v电池保护做到机身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成的电池保护板有两种,一种是3触点的,有大功率MOS管,有防止过放功能,一种是4触点的,没有防过放功能 ...

东成四脚20v电池保护做到机身上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成四脚20v电池保护做到机身上了吗

按正常逻辑,电池上没有过放保护,机身上就应该有。但现在问题很复杂,也不好一概而论。详细一点说,电池过放保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节电芯低于3伏,整组电池就保护,还有一种是整组电压低于15伏就保护,绝大多数保护板是有这两种保护方法的。回到东成上边,由于电池与机身间只有4个触点,那么,如果机身有过放保护的话,它只能控制整组低于15伏情况,单组电芯低于3伏机身是检测不到的,只能由保护板来控制,保护板没有大功率MOS也没关系,有一组低电压时可以给个信号由机身控制电池通断,我认为东成的4触点保护板就是这样控制的。你手头有东成机器,根据你的关切程度,也可以推断出你的电池是4触点的,可以自己试验一下,先放电使整组电压低于15伏,看看能否保护,再充一点电提高整组电压,再给一组电芯放电,使之低于3伏(整组还是高于15伏),看看能否保护,正常情况两种保护方法都应该有的。注意:单节电芯电压略低于3伏电芯是不会坏的,这样的试验是安全的。
分析完了东成的情况,再回到你的初始问题,你用这种4触点的东成电池给其它牌子用,过放电保护就没有了,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才行,3触点的可以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逻辑,电池上没有过放保护,机身上就应该有。但现在问题很复杂,也不好一概而论。详细一点说,电池 ...

这么说我东成电池给山上的牧田用,也是用小功率的,到还剩一格两格我就拔下来充电了。  大功率的不敢用,转接脚坑爹。。。。铁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四脚20v电池保护做到机身上了吗

是的,电池没了低压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东成电池给山上的牧田用,也是用小功率的,到还剩一格两格我就拔下来充电了。  大功率的不敢用, ...

也不能说铁的就坑爹。很多插脚即使是铜的也是黄铜,因为紫铜的强度不够,你可以去查一下,黄铜与铁的导电系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只要铁的电镀层良好,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逻辑,电池上没有过放保护,机身上就应该有。但现在问题很复杂,也不好一概而论。详细一点说,电池 ...

我猜也是你说的这样方案,东成上按键的就是靠充电器端和工具端保护的,电池板子上只负责监测各组电压和总电压,电压过低就会给工具保护板信号,告诉它电池没电或者高温了,你不要再开动了。

网友(2024-12-01):
用工地灯,过放两只东成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