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什么办法可以改进优盘散热?

楼主(2023-07-21):
现在气温比较高,优盘插电脑上没多久就严重发热
怎么办好呢?

网友:
都室外用了应该是搞工程,20元换一个不发热的U盘也不难吧

网友A:
热一点没关系吧?只要你手敢摸,温度就不高。七十度你就不敢摸了,硅芯片150度以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U盘再发热也高不到哪去吧

网友:
704硅橡胶糊上外加一个小铝片,铝片降温快

网友:
保持芯片顶端与金属外壳接触,利用外壳散热,一般60度以下,U盘不会因发热影响性能,更不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一点没关系吧?只要你手敢摸,温度就不高。七十度你就不敢摸了,硅芯片150度以下都能正常工作。 ...

一般是105℃

网友:
你看看随身wifi,人家直接在上面加小风扇。

网友:
U盘拷贝完就拔下来,U盘就不合适长期插电脑上用,现在的U盘很容易坏的,我们这就坏过好几个了

网友:
给主控和颗粒+散热贴。

网友:
用CNC外壳+导热硅胶,铝制的,散热好

网友:
换个大点的铝合金外壳,芯片和颗粒上涂导热硅脂或者用导热硅胶垫,保证良好接触,用外壳来散热。

网友:
贴散热贴+用金属外壳。啥U盘这么热呢?我的固态U盘也就五、六十度(写入10G以内电影时的温度,最大就运行在这个强度下了)。

网友:
心疼就弄个风扇吹着,散热片会影响美观及便携性

网友:
要想在便携和散热之间平衡,无疑增加了成本。尽量购买金属外壳的,可能散热好些

网友:
用天目导热硅酮胶填充散热,最好是换一个金属外壳配合导热胶

网友:
买台空调对着吹就凉快了!

网友:
现在是速度上去了,温度也上去了。

网友:
换个性能低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