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玩拼接屏

楼主(2023-07-21):
拼接屏,一直想玩这玩意 这回玩玩看,花销不大,

补充内容 (2023-7-24 17:51):
每个屏幕由于是单位回收价格不贵   分屏器500元   屏幕由于对接缝隙是让我踹了一脚坏了一个屏幕一共五个屏幕在2000左右,线材拆屏幕时候本来就在

网友:
以为是led拼接  这个中间的缝隙接受不了

网友:
要有个亮机屏看看效果

网友:
只可远观而不可近亵

网友:
一直想玩,可惜无人带,不敢玩

网友:
拼接屏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网友:
家庭用,这种拼接的,屏之间的缝隙不能接受,我觉得还是要独立大屏。

户外或大面积墙面,没有那么大的单屏,拼接是无奈之举。

网友:
这是做电视机的节奏?
分辨率不行啊

网友:
这个一直当做广告机看待的,要走进家庭,这缝必须扣掉,不然我受不了

网友:
家里整的拼接屏,拼缝看上去确实有点难受

网友:
单位才换了的拼接屏处理器就花了7K多。

网友:
家庭用这拼接屏不合适,有种看窗外的感觉

网友:
整个200寸看电影SYY

网友:
还是miniLED吧

网友:
看着像是监控用的无缝拼接屏,4块屏合成一块还需要控制器吧。

网友:
屏幕没点亮。。。。。差评

网友:
没准将来VR眼镜可以提供IMAX的观感

网友:
拼接缝隙太大,不太适合室内近距离观看。

网友:
不过还是期待亮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