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各位老师, 家中纱门右侧合不拢,如何修?

楼主(2023-07-2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家中纱门右侧合不拢,如何修?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不清楚,估计是要换磁条了

网友:
天生不足没有办法

网友:
门框不是正方形还是纱窗不是正方形?

网友:
钢材或铰链强度低。

网友:
不行找专业的人看看吧,毕竟论坛大都是电子爱好者,没有那么多懂装修的

网友:
在纱门框上粘上磁铁让他们强制吸合。

网友:
门框变形了

网友:
这个好像都不太擅长

网友:
目测纱门框变形。这种大面积纱门,中间没有加强筋,推拉中就很容易变形。解决方法是拆下来,用直角尺校直,四个角钻孔上角码固定,纱门中间再加装两条铝合金横撑补强。我家里的纱门纱窗全部是以此方法加强过,使用十几年了,每年拆洗,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要自己分析啊,上下卡头看看是不是有坏了

网友:
呵,能差这么多?

网友:
换个尺寸合适的吧。

网友:
这个简单啊,是看变形金刚看多了,自己玩了起来了,解决办法就是修正,然后上加强筋,至于怎么加强呢,几何上学过,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

网友:
门框上下不一样宽

网友:
找个人帮你修吧,能在这里问说明你没有能力修

网友:
看图感觉是门框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门框还是沙门变形

网友:
这种是折叠纱窗,一般用在窗户上的吧。本来就是一根杆子在两个框架里移动,用在门上这么大的高度,移动肯定歪斜。你这可能是移动那根杆子上下两个塑料帽看看有没有脱出移位,杆子变长了肯定直不了。下面轨道看看有没有垃圾填塞了,尤其是靠边的。平时上下轨内侧擦点蜡烛,移动顺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