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这样改可以吧

楼主(2023-07-21):
相信很多坛友都把万用表改了锂电池供电,不过使用前后动开关还是有点麻烦,能不能再改一下?在表笔接线柱上接个ttp223触摸开关及MOS管,拿起表笔来电源接通,锂电池升压电路工作,,,放下表笔电源关端

网友:
创意不错,可行。

网友:
不错,这个不难实现。

网友:
这个可以有。装个水银开关也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觉得实际使用中还要根据每个人的设备仔细调试,毕竟两个表笔都不短,寄生电容、干扰肯定不能忽视。

网友:
还是觉得用干簧管比较好

网友:
没必要吧,万用表本身就这怎么费电,改锂电了,你这还设计成拿表就开放表就关,万用表开关机也要一小会的吧?

网友:
应该用干簧管最好!

网友:
这样会不会导致频繁的开关机?实际使用中不需要频繁开关吧

网友:
万用表不怎么费电,没必要。

网友:
嘿嘿,

  楼主的想象力真好。。

网友:
成本高了些,自带的超时关机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没必要

网友:
这个可以有,更适合没有自动关机的

网友:
两节锂电池串联解君愁。

网友:
可以折腾试试

网友:
加个人体感应不更好

网友:
会不会影响某些档位的精度

网友:
没必要改,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