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洗衣机DG-F6031WN换主板后洗衣过程中断电需要重开

楼主(2023-07-21):
三洋洗衣机DG-F6031WN某天不干活了,按电源没反应,拆机后发现一个电容鼓了,旁边还有发热的痕迹,由于封装了厚厚的胶,不方便维修,也没能完全拆开看后面的发热位置。到淘宝购买了相同型号的主控板,电路有不同,应该是不同阶段的产品,更换后,有时能完整洗完,有时需要重开好几次,停机时机多在做完一个动作,要进行下一个动作时,如进水后开洗时、漂洗转动停止后等,请大神指点问题可能在哪里?

网友A:
型号买错了吧。
新的明显少了滤波电感的整流桥。

你问问卖家换一个对的啊。。。

网友:
前段时间买波轮洗衣机,竟然有不支持中途添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买错了吧。
新的明显少了滤波电感的整流桥。

可能是改版了,看电路板型号都是 RG-F6001 ,和原来一样的找不到,卖家说可以换,估计没啥用

网友:
有可能是编程有区别,这个不好解决

网友:
传感器没插到位,重复同一个动作说明在等传感器信号。

网友:
看旧主板情况,应该可以修复。
从背后割开修。

我帮外甥女就是开背板修的。

网友B:
旧板先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板先修修看。

不行看旧扳几路电源(可从新版测得电压值)接几路外接(密封)电源

网友C:
检查下水位传感总成正不正常,一个功能切换下一功能停机,有可能是单片机死机了,要么是供电不良(供电不足,波纹大等等),要么就是受到干扰了。功能切换时继电器电磁阀动作需要电流驱动,也可能会产生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水位传感总成正不正常,一个功能切换下一功能停机,有可能是单片机死机了,要么是供电不良(供电不足 ...

死机不会,死机看门狗当时重启了,死机重启后会从步骤1开始重新执行,要么就会处在待机状态。

基本就是在执行重复尝试的循环,比如放水水位传感器有问题,重复打开电磁阀抽水机,水位传感器信号不正确,又打开电磁阀抽水机,反复几次达到最大尝试次数阈值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不会,死机看门狗当时重启了,死机重启后会从步骤1开始重新执行,要么就会处在待机状态。

基本就是 ...

楼主说的一个功能切换到下一功能时停机,估计就是进入“待机状态”了。为什待机状态打引号(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单片机),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关机状态。
全自动洗衣机插上电源,表面上看是关机状态,但此时机内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已经在工作了,主板上的单片机至少有部分电路在工作,但面板上指示灯或显示屏不会被点亮。当按动面板上的电源开关键,单片机接收到指令就直接或者是通驱动芯片间接点亮指示灯或显示屏。

楼主(2023-10-22):
谢谢以上大佬的分析,确实是进入到“待机”了,可以再次打开,设置参数,后来受不了,找卖家更换了一个板,刚收到的时候,看起来旧旧的,不过效果还真是不错,7月底到现在,一直工作正常,说明洗衣机其他部位是正常的,上块板子电源供电或其他地方还是存在问题。

后换的主板,看起来不咋样,用起来挺好

近距离看看

另外一边

再看看原装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