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开卡怎么指定CE开卡?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楼主(2023-07-21):
这是不是CE1炸了?加焊了还是一样错误,只能指定CE0了是吗?指定CE0是怎么选择啊,不会勾

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我这样指定CE0勾对了吗?但还是错误

网友:
先开0  1通道试试
确认一下是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开一半试试

网友A:
容量选择自动  map哪里CE1不要勾选

网友:
你这样指定当然有问题了 CH1实际只要1CE

楼主:
是这样吗? 那CE/MAP怎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选择自动  map哪里CE1不要勾选

我是这样勾的,然后是这个错误

网友B:
....只要CH0或者CH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CH0或者CH1

chmap只勾0  1ce吗?右边的ma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那CE/MAP怎么勾选?

这样子1111111

楼主:
感谢指导,开成了,还要换个版本就开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