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ups用哪款好?主要给路由器和摄像头用的

楼主(2023-07-21):
就是wifi路由器,摄像头啥的,这两款都可以自己扩展电池吗?

网友:
就一个路由器,摄像头,用普通UPS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要固定IP还是经常停电?还要用UPS

网友:
这些都是内置电池的吧

网友:
有一种类似充电宝形状的,可以给你路由器等持续供电8小时,价格在几十元

网友:
按目前供电情况,基本不停电,随便一款都可以

网友A:
在用APC那个,带着nas,市电断电后能通知nas,提前关机

网友:
都是12V设备的话,考虑三串多并18650集中供电?

网友B:
我说个很多人不喜欢的,santak tg500或者tg1000。这两款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没用的元件或者大铁块变压器等。每一份重量全部都是电池。如果改锂电还可以非常轻,经常折腾动机柜的人必须拥有。

网友:
这些内置电瓶的UPS的延时时间都是固定的,一般就在30分钟左右,不会因为你给他更换更大容量的电瓶而增加时间。

网友:
12V铅酸电池直接并在12V电源输出端,最省钱可靠,60AH基本可以保停电24小时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APC那个,带着nas,市电断电后能通知nas,提前关机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软件支持,而且还需要一个串口线连接到设备上?之前准备搞的,结果串口线放机房搞不翼而飞了,所以没有接这一块

网友C:
都是12V供电的话,去搜12VUPS电路板,自己加18650之类的锂电,不用逆变,效率高很多,支持时间也会成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12V供电的话,去搜12VUPS电路板,自己加18650之类的锂电,不用逆变,效率高很多,支持时间也会成倍增加 ...

我也觉得这种方案比较靠谱,毕竟现在停电的频率不高。用铅酸蓄电池,要不了两年电池就废了。

网友:
铅酸用3年必定报废。18650之类的圆柱电池如果充电控制得好可以用5年,我的笔记本电池就用了6年。
摄像头还得带动硬盘吧?都是低压直流电,不建议逆变成220V,损耗太大。
建议用3串的锂电池,加DC稳压输出。(约等于3串充电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个很多人不喜欢的,santak tg500或者tg1000。这两款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没用的元件或者大铁块变压器等。每 ...

是好东西,不过改长效貌似还没有十分完美方案。。。有一台,丢掉了

网友:
整几个电瓶车电瓶就行了,用继电器切换并联到集中供电的电源上,交流市电控制继电器,电瓶接常闭触点,停电就自动切电瓶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马宝或咸鱼找汽车外接启动电源,可以调输出电压的。
相当于在线U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好东西,不过改长效貌似还没有十分完美方案。。。有一台,丢掉了

简单没办法改,50hz逆变是单片机软件控制的。想改就自己重写单片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