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ICF-C212 钟控收音机改装WIFI网络授时时钟模块

楼主(2023-07-21):
N年前某宝买的 SONY ICF-C212 钟控收音机
时间一直不准,调好了没几个月就快了近10分钟。买了多久也忍了多久。这不夏天也许火气大了,实在忍不了了。在某宝上掏了一个 WIFI网络时的时钟模块。把原来的数码管去掉以后 无损加装上去了!简单不粗暴。

新时钟模块是5伏供电,消耗电流70毫安左右。但是原机的变压器功率太小加LM7805后带不动。所以找了一个500毫安的手机充电器做为电源。

大小正好是收音机原来的9伏电池的空仓位。。

平时时钟一直通着电,收音机用的也少,又在220伏电源输入端加装的收音机电源关闭开关。

新WIFI时钟数码管亮度调到最低还是太亮了,晚上能当小夜灯。但是我人到中年感觉太亮了。所以加装了 一块遮光板。

完成 手艺一般 贵在折腾 让各位坛内大神见笑了

网友:
有一种随光线强弱变换亮度的时钟模块,晚上关灯就变暗,

网友:
Manuals for ICF-C212 手冊
https://www.sony.com.hk/zh/electronics/support/radios-clock-radios/icf-c212/manuals?manuals-lang=xz

SCHEMATIC DIAGRAM
https://manualmachine.com/sony/icfc212/5859745-service-manual/

网友A:
原机显示屏也只是单纯的显示时间???????收音机打开时,不显示收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显示屏也只是单纯的显示时间???????收音机打开时,不显示收音频率?????? ...

原机数码管是纯时间的!收音机的频率请看面板下边的 FM/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改8025吗

8025 是啥东东?求 指教

网友:
钟控功能还有吗?

网友:
如果不用收音机的话是不是只利用了原机的外壳。

网友:
改的漂亮,不过看后面,楼主作为数码人居然不知道8025

网友:
新时钟模块消耗电流70毫安左右,真是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8025 是啥东东?求 指教

RX-8025芯片

网友:
这个“ SONY 钟控收音机”,看到钟用集成块好像是“8560”,它用的是市电频率,现在的市电频率很准的,我一个月前把以前做 的这个时钟拿出来,到现时没看出有误差。十多年前刚做好,一个星期就要差几分钟。

网友:
这样的改装肯定会失去钟控功能。

网友:
原机的钟控定时功能改造后还能否正常

网友:
这个wifi时钟改一下固件,平时用esp8266掉电模式,2-3MA就够点亮LED了。

网友:
这是个车机吧

网友:
又焕发青春了

网友:
感觉直接裸着用还便捷,你这加了个这么大的外壳

网友:
呃,我以为是用校时模块自动设置时间的呢。。。

网友:
这忙活了一大圈,纯享受折腾的乐趣
否则还不如直接买个天猫精灵了

你实现的功能,天猫精灵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