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4大洋的角磨机转切割机套件,一物多用,木工小白用来凑合凑合还是可以!

楼主(2023-07-21):
加隔板、做小凳子,板锯用起来太费劲,撸台锯、切割机对偶这种木工小白又不值得
马家有角磨机转切割机套件,撸了套24大洋的多功能套件,各种红包加返现后16大洋到手

就这样包装来的

全部内容

主支架,这边是个透明板

可惜最固定及护罩部分是塑料的

可以调整斜切角度

也可以调节切割深度

先固定角磨机是装不进锯片的,得先插入锯片才行

装好的样子

有集尘袋

和右手握杆

前部是小小的活动靠山

试一下

切割和开槽都可以,只是不太直,可能是偶第一次用还没掌握诀窍

集尘袋效果不是太好

里面的还没外面的多

角磨机装木工锯片就问你怕不怕
反正偶用它+调速器,已经把那电视柜的裙边四周切掉了2cm,方便降低电视机高度
顺便背后插座也多露出来了点

这个套件不是太好用,貌似安全性也不高,秉承一物多用,木工小白偶尔用来凑合凑合还是可以!

网友A: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球的危险

网友:
用这东东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玩意最怕反弹,我爸打工的邻居就是用手轮锯齿片把脚割了。一定别拿自己开玩笑

网友:
这个,也可以放心使用吗?

网友:
家里临时凑合使用还是挺好的,毕竟有胜于无嘛

网友:
用这东东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不能这么干的
云石机都不建议切木头。
切木头还是买一把电圆锯吧,或者用的不多要求不高的,买个曲线锯也好。

网友:
比直接用角磨机安全多了

网友:
我是因为工地要用,所以,什么工具都尽量是专用,不搞这些改装。   所以,我手头什么都不多,就工具多。

网友:
我用切割片锯木头,还自带封边效果,边缘碳化了

网友:
这东西安全不?

网友:
注意拧紧螺母,安全第一

网友:
不敢用,危险。

网友:
角磨机是不能上锯片的吧?

网友:
电视柜裙边切掉封口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球的危险

嗯嗯,所以偶加了调速器,锯片最多堵转,不会反弹

网友:
注意木板里面的气钉一定要清理干净!
然后木板切割的时候可以用木纹纸将切割线贴上,可以防止崩边!

网友:
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