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连接花洒里面的水管用什么材质的最好

楼主(2023-07-21):
家里的又坏了,一年坏两次,不知道哪种材质最好。

网友:
  有点频繁   九牧的看看   这东西 耐用的  ……

网友A:
这个管怎么会坏呢?我家都是喷头坏,管子都是买喷头带的

网友:
随便买根10来块也能用上好几年,就是手柄连接头是锌合金容易坏,自己换个不锈钢的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买点硅胶管子,自己换。

网友:
软管的大多都不耐用在头顶安装硬管连接的固定喷头耐用些。

网友:
这种管子中间一般不会有问题,坏的地方就是连接部位,廉价的多是锌合金,很容易碎。买条好点的吧!我家里用的那个,两边接头螺母都是黄铜的,我都忘记用多久了。。。

网友:
是的连接处最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怎么会坏呢?我家都是喷头坏,管子都是买喷头带的

用久了里面管子硬了,

网友B:
爱仕达这个牌子的不错,九牧的也很好,好多钱一个不知道,其他人采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仕达这个牌子的不错,九牧的也很好,好多钱一个不知道,其他人采购的。 ...

我说的是软管

网友:
里面一般是聚氯乙烯软管或橡胶管,聚氯乙烯软管的多些,冬天软管发硬特别容易坏,换硅胶管好些

网友:
直接换硅胶管,很软,不容易坏。冬天不硬,夏天不软。

网友:
连接处最容易坏,换硅胶管

网友:
确实坏了两次管子漏水

网友:
硅胶管,6*8的,5块多钱三米还包邮,能换两根用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不经常坏吧,如果质量不行买点贵的试试,我每次买那种十几块钱的用好几年。网上也有卖那种铝合金头的可以自己换

网友:
坏的这么频繁,与其找特殊材质还不如分析一下使用习惯,有没有多次缠绕?有没有大力拉扯?水温有没有太高……

网友: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10元以内的加密防爆软管,用坏了就换。
当然你有钱可以买上百元的高仪,科勒,汉斯格雅,TOTO等这些大品牌的,用不坏。

网友:
这东西也会坏?我家都是头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