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装铅酸电池电蚊拍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7-21):
铅酸电池电蚊拍电池不行了,正好手里有个锂电的电路板,改进去

首先拆开,将原有电路拆下

对比新电路,摆放位置,确定固定位置

最终确定板子朝下安装,切掉外壳原有固定柱,保留一个螺丝孔用于固定电路板,电池采用热熔胶固定

最终成果,功能90%实现,USB充电板还在路上,装好再来补图

整体照片待补充

网友:
锂电池的话用tp4056充电模块就可以了,可以选用type-c接口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

网友:
不错,动手小能手,也改了雅格的,用了一节的18650电池加TP4560充电一体板,micUSB口充电

网友:
加个诱蚊灯珠更好。

网友:
当年好多用这电池,安全

网友A:
这是换了升压板吗,铅酸直接替换锂电就行,加个充电电路就行

网友:
楼主新换的升压板是什么芯片?

网友:
电池搞成可拆卸的,一年充不了2次。

网友:
还以为没充电小板呢

网友:
电路不用换,充电一个5毛的4056搞定

网友:
我改了一个,充电电路没装,电池盒留两线用Lii500引线充电

网友:
配个小锂电也比这铅酸强,厂家真是节约

网友:
我直接改了USB直连,用的时候插个移动电源,不用的时候里面没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了升压板吗,铅酸直接替换锂电就行,加个充电电路就行

锂电电压比那个铅酸的高那么多,升压板能直接用吗

网友:
一节的18650电池加TP4560充点板,改了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电压比那个铅酸的高那么多,升压板能直接用吗

是4伏的铅酸与锂电电压相不多,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4伏的铅酸与锂电电压相不多,直接用。

哦,我一直以为那一节铅酸是2V的。

网友:
改的挺漂 亮,实用,等待后续。

网友:
把推拉开关改成自锁开关 晚上插电可以当灭蚊灯用

网友(2023-09-02):
非常实用,感谢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