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块功率表

楼主(2023-07-21):
面板

背面

变压器

led数码管显示

双板

ad转换

电流采样

end

网友:
是老物件了。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还是这个耐操

网友:
芯片这么大个的,还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
有2个变压器。

网友:
哇~~~~好多铜,拆了卖铜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很大的芯片

网友:
老产品的用料就是实在,个头都比较大

网友:
交流功率计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可以拆件用

网友:
精度如何,好的可换用别地方

网友:
用了时分割乘法器?能测绘一下小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变压器供电,互感器电流采样,应该很耐用,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变压器,老货,耐操,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不知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