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取样反馈电路中TL431参考极电压多少才算正常?

楼主(2023-07-21):
如上图所示,此时TL431应该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按我的理解,正常工作时,理论上TL431参考极电压应该是2.5V左右。根据TL431的数据手册,参考极电压典型值为2.495V,最小值约为2.440V,最大值2.550V。理论上参考极电压在2.440V~2.550V之间都应视为正常。但我看好多维修播主,他们说如果测量参考极电压低于2.5V(例如2.475V)就可以判定上图中R11或R12取样电阻有问题,应更换取样电阻。更换取样电阻后,电路确实就恢复正常。难道参考极电压就这么精准?0.1V都不能差?那这岂不是对万用表的精度有相当高的要求?像华秋那种9块9的万用表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本来各个地方都是有纹波的,控制也有响应问题,就输出滤波电容,如果电解电容更换性能好许多的固态电容都有可能导致输出电压降低一点,早几天搞电脑主板,1.05v的输出,低到0.98v就不稳定了,431的精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周围电路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准确性,431端口的2.5v多多少少也有误差,

网友:
人家也就随口一说。

实际情况是只要低,就低很多,不太可能是在2.475v的。

我维修中,一般只看小数点后面一位。

那些指针党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不能低于2.4V,低于2.4V说明采样有问题

网友B:
正常的时候微小的误差都是正常的,维修中故障不明有疑虑就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本来各个地方都是有纹波的,控制也有响应问题,就输出滤波电容,如果电解电容更换性能好许多的固态 ...

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时候微小的误差都是正常的,维修中故障不明有疑虑就更换试试

替换法简单靠谱

网友C:
TL431的基准电压是2.5V,它的R极参考电压可不是一个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的基准电压是2.5V,它的R极参考电压可不是一个固定。

这里讨论的是在开关电源取样反馈电路中的使用场景。

网友:
帖子留着 楼主过个5年再来看看

网友:
楼主想想看这0.1V,对反馈的影响有多大?能想明白不

网友:
431是高精度元件,误差可达1%,0.5%,看产品选用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讨论的是在开关电源取样反馈电路中的使用场景。

初级断电输出接可调电源变化模拟开关脉冲量光耦电压电阻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个人测量过一些正常的,一般都在2.49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测量过一些正常的,一般都在2.495伏

我测美的空调室外机变频板输出电压正常,但参考极电压约为2.465V,应该算正常,不然输出电压应该不正常。

网友:
2.5v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