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自上水电水壳主板烧了一个元件

楼主(2023-07-21):
一台自上水电水壳主板烧了一个元件,我不懂电路,上面烧糊了,看不出来是什么原件,哪件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背面是这个符号

网友:
不懂,帮顶上去

网友A:
淘宝上找找有没有同型号的电路板,然后看能不能看出来那地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找有没有同型号的电路板,然后看能不能看出来那地方是什么

没有同型号   布局都不一样

网友:
正面都烧出熔珠了, 反面标识就是个电阻。。。。

网友:
同一批次的应该是一样的,不然不好找到一样的

网友:
一个电阻,但阻值不知,而且还有别的零件坏。

网友B:
很显然是一颗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是一颗电阻

大神请解释一下下面这个电路中R49电阻的作用,感觉从位置上看有点像楼主烧掉的那颗:

网友:
吸收双相可控硅的噪音吧

网友:
电水壳是个什么品种

网友:
感觉是mos管的驱动电阻烧了,一般驱动电路或功率管也有击穿,单换驱动电阻是不行的。

网友:
是个电阻,具体阻值不清楚

网友:
可控硅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电阻是和那个绿色电容串联组成的吸收回路吧。去掉红圈再发一个图

网友:
换控制板最方便

网友:
开关电源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