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清除机械盘c7 接口CRC错误计数 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3-07-21):
c7错误看着挺难受

网友:
我都是挂二手卖掉,然后重新买一个。

网友A:
某鱼上看到的,是这样

网友B:
包邮送坛友,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一般是数据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邮送坛友,眼不见心不烦。

坛友很忙,不要打扰他们,这种事打扰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看到的,是这样

MHDD清smart?这么神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看到的,是这样

能清smart的MHDD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合成的吧,MHDD有.1的命令?

网友:
三星(已被收购)、希捷盘必须通过串口进行操作,西数(老款才行,新款带固件加密操作复杂很多)可以挂从盘操作,其他品牌需要专业的PC3000工具。

网友:
换根数据线,

网友:
这有救,,,那厂家生产的售不出去了

网友:
卖盘的有清零软件。自用的话不需要清,我有一个盘10年前因sata线问题这个数据就一下升到2000多,黄了,然后一直用到现在还好好的,并且因为数值没有继续上升,还变绿了

网友:
这个是数据线接触不良造成的错误,只要换sata线后数据不增加就可以了,不会丢数据不影响使用的。你这是机械硬盘个人是没法清除smart数据的,固态如果是公版的有量产工具可以重新量产。建议是直接忽略这个个人是没办法解决的,我的新买的3t机械硬盘第一次通电全扫描造成高温硬盘掉线后就c7有数据了,也难受的一批也没办法。后来就注意散热一点问题没有数据也没有增加。

网友:
我的C7都黄了好多年了,我都不管它。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c7不涨就行了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换根好线就行!

网友:
继续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希捷的我自己清过smart   别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