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正弦波逆变电源

楼主(2023-07-21):
车载设备,输出功率500VA。输入电压DC24v,输出AC220v。根据接线不同也可以输入AC220V,输出DC24V,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充电机给蓄电池充电。
整体外观和铭牌

用户手册

检测报告

内部

网友:
好多小黄块

网友:
  美蓓亚风扇     可以吧  ……

网友:
看似很复杂,比普通的UPS(方波)电源复杂不少。

网友:
才500VA,有点小啊

网友:
这产品不错,逆变充电二用

网友:
多少米到手的

网友:
看着很有料。

网友:
好货,真规整!!

网友:
峰值500瓦,额定功率达到250W都有点玄

网友A:
家里有台48v2千瓦的,还有一台96伏3千瓦的,估计都放坏了

网友:
正规产品,输入和输出都是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零件不少,做工挺周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台48v2千瓦的,还有一台96伏3千瓦的,估计都放坏了

出给我~~~~

网友:
这产品不错,逆变充电一体

网友:
太重了
没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