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本不高 DIY 万转电磨

楼主(2023-07-21):
成本不高需要3D打印文件的等等

补充内容 (2023-7-24 17:48):
电机加控制板一套25元,扇叶激光切割,50元出了20个 打印盒子5块不到 er夹头好像在20左右,电位器随处拆。

网友:
这是无刷电吹风电机呀?

网友:
最关键的电机轴和ER夹头怎样配合没有展示。

网友:
成本不可能不高

网友:
太麻烦。。一个航模电调搞定

网友:
这块驱动版不错 还带电源吗

网友:
什么驱动板

网友:
关键是散热风扇怎么搞啊

网友:
自带吹风功能的电磨~

网友:
手中有材料成本也许不高

网友A:
楼主这个 散热风扇做的很巧妙,业余条件下 风扇的动平衡怎么解决。另外外壳是3d打印的,电机工作时间一长 发热挺厉害的。
er的夹头不便宜啊!精度一般的都要20多。
算上各个型号的夹心。
直接把我劝退了。

网友:
这个要点赞,值得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 散热风扇做的很巧妙,业余条件下 风扇的动平衡怎么解决。另外外壳是3d打印的,电机工作时间一长  ...

目测是电机自带的

网友:
为你点一赞

网友:
电机加了风叶还是暴力风扇直接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电机自带的

电机没有带那个小扇叶,那个是楼主自己做的。
这个同款电机我有2个,原来是服务器上的 风扇

网友:
要有东西,成本不高,啥都没有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这噪音会不会很大?

网友(2023-09-20):
自己的3D打印机打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