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软路由

楼主(2023-07-21):
我不会做软路由系统,有大神能教的给教一下

硬件部分是已经做出来了,
cpu i5-3代
内存4G
硬盘64G
双千兆网口
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

网友:
你这装这么多天线干吗,既然都有天线了,看看X86 的OP能不能驱动无线网卡吧,恩山有固件,搞个U盘刷进去,其实你应该直接刷爱快的,简单又好用,无线用无线路由当AP,舒服得嘞

网友:
天线看着很6啊

网友:
合体很漂亮,内存小点,装个PVE吧,装完OP,还可以搞个黑群

网友:
这么推荐艾快啊

网友:
这天线牛逼,

网友:
噪音大,功耗太高了,一年不少电费,家用不合适。
天线看起来多,但这是个wifi5的路由器,配不上级这个手工。
天线看起来多,如果有墙阻隔信号一样没卵用,有这个精力研究下wifi6 mesh组网外加openwrt主路由。
省电,信号又好。

网友:
在写个软件就成了。

网友:
下载个x86 的openwrt装机调试一下就能用,不过你用来干什么?

网友:
这套硬件合体做的挺好,就差软件来发挥能量了。

网友:
软件简单,恩山教程遍地都是

网友:
这是要分蓝牙、2.4G、5G天线~

网友:
这不是都做好了吗

网友:
如果做不到低功耗,软路由也就失去意义了,不怕费电的话找台普通主机做旁路由就行

网友:
楼主这是打算 软路由 当主路由! 外挂一个  TP的 路由当AP 用么?
软路由  不折腾其他功能的话   刷个Ikuai   系统就可以!简单、稳定
玩什么 梯子、脱机下载、之类的  就刷个OP

网友:
这硬件不就是现成的,还用做出来??

网友A:
去下个RouterOS,直接驱动跑起来就成了,你想要的功能都有,只要有驱动。
我都是拿一台10多年前的破电脑,插个U盘跑这个系统的,硬件需求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下个RouterOS,直接驱动跑起来就成了,你想要的功能都有,只要有驱动。
我都是拿一台10多年前的破电脑, ...

同款,破解的5.25系统,超级稳定,就是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破解的5.25系统,超级稳定,就是耗电

我现在跑着两台,一台就是上面说的跑了有10年左右了,系统是5.16的。
另一台因为现在的android手机和iOS系统不再支持以前的PPTP了,而5.16又不支持一些新的技术,所以又用PVE跑了一台7.8系统的,专门给手机用,又懒得拆地上扔着那台旧的,所以目前两台一起跑

网友:
这套估计得28W以上的功耗,家用就算了吧,何况将无线路由器的主板和电脑主板共处一室且没频闭高频干扰,稳定性得长期观察~~~
openwrt系统在隔壁恩山很多,按教程生成U盘启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