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古董处理器 inter

楼主(2023-07-21):
  以前我旁边有个炼金点拍下过的古董处理器

还曾在小黄鱼被人一顿盗图发布,
很多型号我不知道怎么分,有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型号,现在几乎绝迹了。
都特么炼金了
现在我高清发布,谁愿意拿图直接拿走

网友A:
满满都是情怀啊
凭个人印象认认看:
左1竖列:
铝盖的三个看着像AMD K6-2,AMD首次干翻Intel的经典作品,在Super7平台上用35%的价格实现了接近奔腾2的性能。记得K6-2的顶盖有金色和银色两种,当时俗称“金顶”和“银顶”,公认金色顶盖的要好超频一点。

剩下那个是intel的i386,如果没记错的话用的还不是ZIF(零插拔力)接口,安装的时候需要像现在主板上插BIOS芯片那样用力插进去。

左2竖列:
最上面那个佳能不认识,略过

上二是Cyrix的6x86MX,这货是奔腾MMX的平替,仔细看第一排小黑字的最后是PR200,意思是这颗CPU的整数性能相当于奔腾MMX200。至于浮点性能不提也罢。这CPU当年有多个工厂在生产,这颗挂的是Cyrix自己的标,IBM代工的挂IBM标,右边那一堆里有4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这货后期又改了名字叫Cyrix M II,还是一样的。

上三是Intel 486DX4,当年Intel出的标准版486叫486DX(第三列上一那块就是),后来Intel发明了倍频技术,推出了33Mhz外频、66Mhz主频的486DX2,这颗486DX4是再后面的产品了,是33Mhz外频、100Mhz主频的型号。这也是Intel 486通用产品线里性能最好的型号(486 Overdrive属于特别版本,内部架构跟一般的486有很大的不同)

下一看不清楚,感觉应该也是K6-2

第三列:
上一是Intel 486DX,前面介绍486DX4的时候说过了。这里再补充一点有趣的地方,这货标准主频是25/33Mhz,当年的机箱上一般都有一个Turbo按钮,不按的时候系统运行在25MHz,按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Turbo灯亮起来,系统会运行在33MHz。这个Turbo模式最早应该是出现在286时代,记得本人用过8/12MHz的286机器,一般都不舍得跑在Turbo模式,只有密集计算的时候才用一阵,平时都在8MHz运行。

上二实在是看不清楚,看大小像是386

上三这个就是著名的Intel初代奔腾处理器,94年浮点门事件的主角,就是不知道这颗是带bug的老版还是修复bug以后的版本。

下一是Cyrix的Cx486DX2 80,当年486时代Intel、Cyrix、TI都在出486芯片,Cyrix出的就叫Cx486,名字上与Intel的i486作出区分。这颗是40MHz外频、80MHz主频的,性能上比33外频66主频的Intel 486DX2要好,迫使Intel搞出了100MHz主频的486DX4与之对抗

第四列:
上一标签写的很清楚,AMD K6-2 300MHz

上二Intel 486DX

上三是Intel 486SX,这是Intel差异化产品策略的产物,实际上就是486DX屏蔽了数字协处理器(FPU),然后低价出售占领市场。搞笑的是Intel后来又搞了个单独的协处理器80487,可以插在486sx的主板上,实现完整的486DX功能。

下一是AMD K6,这是AMD与Intel奔腾处理器(修过BUG的奔腾系列,主频100/133/166Mhz)对标的产品,因为586时代Intel注册了“奔腾”商标,不再用x86的处理器名称,所以AMD给自家处理器取名为“K6”(之前已经有一款对标早期奔腾的K5,所以这个新一代的叫K6)

第五列:
上一Cyrix的6x86MX,这颗是黑色顶盖,应该是出自不同的工厂,PR333应该是6x86MX的最高规格了

上二AMD K6-2

下一看大小应该是Intel初代奔腾,表面标识全都是激光蚀刻的,与之前那块不太一样,应该是出自不同的工厂

第六列:
没有新鲜玩意,AMD K6-2、2颗IBM版6x86MX

第七列:
上一是大名鼎鼎的AMD 速龙,AMD在主频大战上首次战胜Intel的功臣。当年AMD SlotA接口的速龙处理器先于Intel达到了1GHz主频(当时Intel Slot1接口奔3最高是933Mhz)。这是优化过结构的SocketA接口,但是基本架构跟SlotA并没有区别。这颗CPU的核心直接暴露在外(Intel Coppermine 奔3也是这个样子),安装散热器的时候很容易压坏核心,印象中光本人手下就至少报销了3块。另外还有个有趣的小事,后来AMD在这个平台上推出了与Intel赛扬对标的钻龙处理器,但是锁死了倍频,很快玩家发现可以通过短接处理器基板表面的金手指来解除屏蔽,这就是有名的铅笔超频大法。

上二是AMD K5,这是AMD对标Intel早期奔腾(Pentium 60/90/120)的产品,小字PR133说明性能相当于133Mhz主频的奔腾处理器。

下一IBM版6x86MX

第八列:
上一这个比较有意思,是AMD的5x86。这个虽然叫5x86,但它不是586(奔腾)平台,而是486平台的。当年Intel的486大获成功,市面上486电脑的保有量相当可观。后来Intel发布奔腾处理器,但是大量486用户并不想换掉整台电脑,于是就有了这个。5x86处理器在内部结构上采用了类似奔腾的超标量架构,但是接口还是486的,这颗CPU上的小字P75表明这颗CPU的性能相当于75Mhz的早期奔腾。AMD当年靠这个可是赚了不少,搞得Intel都没办法,只能出了一款486 Overdrive进行竞争。

上二Intel 486DX2,这是Intel版本的486DX2,外频33MHz,主频66MHz。顺便说一句这颗CPU很好超,换个好点的散热器就能跑到33/100,超频幅度50%

下一IBM版6x86MX

基本都是凭着记忆写的,有什么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这些是真金就是量少

网友:
这些型号的cpu都是逝去的青春

网友:
真不少,不但有6x86还看到了图拉丁,好东西

网友:
很多都没有用过

网友:
我有一个486的,在单位库房里翻到的。

网友B:
我用的第一块是奔Ⅱ350

网友:
图中好多CPU都见过,满满的情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第一块是奔Ⅱ350

能用的起奔腾II,阁下也是有钱人啊,而且奔II350是100外频的吧,当年光这颗CPU就要两千多。我等穷人用的都是K6-2,能搞块奔II-233超到350用的就已经算土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起奔腾II,阁下也是有钱人啊,而且奔II350是100外频的吧,当年光这颗CPU就要两千多。我等穷人用的 ...

有钱算不上,当年开始创业,开间广告设计工作室,做平面设计,兼三维设计,那年代流传一句话:最好的电脑在广告公司!没办法,配置都是最好的,记得一根64M的内存条1500元,用了三天跟不上,去电脑城换了一根当年顶级的128M的条子,又补了1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起奔腾II,阁下也是有钱人啊,而且奔II350是100外频的吧,当年光这颗CPU就要两千多。我等穷人用的 ...

没记错的话,奔II350是100外频,可以超频到133,但容易蓝屏。

网友:
手中还有两颗奔四的芯,只能当情怀

网友:
理解成“做旧”机了。

网友:
Cyrix,K6都用过

网友:
图中好多CPU都见过

网友:
这当年得烧掉多少米啊

网友:
我也还有十几颗。都打包起来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满都是情怀啊
凭个人印象认认看:
左1竖列:

你字多  我信你

网友:
真难得,收集了这么多,这真的是情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