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哪位老师帮我判断一下电动车充电器的故障

楼主(2023-07-21):
我只能判断肉眼可见的故障,这个没能力整。

故障现象:空载绿灯闪烁,插上也没输出。正常应该空载绿灯常亮,负载红灯亮。

看14楼,在大家的提示下,仔细检查,应该是这个输出的电容开路了。

网友A:
个人建议再买一个比较合适。

网友:
绿灯闪烁的话 应该是电源激励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再买一个比较合适。

看了看他的诺基亚,不应先排除断线?

网友:
买一个吧,我都换好几个了

网友B:
查一下控制芯片的供电,偷懒的话,直接把2个黑色小电容换掉,可能会好

网友:
接入个功率表看功率变化,绿灯闪说明是有工作电流的,但是有保护。如功率能上来个几瓦却又掉下去几乎为0功率,那么先从输出端(次级)反馈电路去查找故障

网友:
蓝色电容旁边的三极管测下,开关管也查下。

网友:
这东西不贵,再换一个吧

网友:
不懂的话最好换一个新的,新的现在也很便宜了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我可以帮顶!让大佬看看

网友:
感觉楼主不熟悉的话最好不要随便上手,这里面可以有高压的,电人很酸爽

网友:
这个绿灯闪说明电路有过载或故障保护,重点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虚焊和绕组断路。还有一种可能是高频变压器内部扎间短路,造成电路保护。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只有断线可以接一下,这种应该是电路板有问题,估计问题是高压部分,检查下3842 驱动电阻和mos管,变压器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也有可能是mos管短路了,假如你有20v直流电源可以短接启动电阻排查下,如果只有220v市电,就不要查了,有万用表也是很危险的,维修这个得有可调电源才方便维修。

网友:
西普尔的充电器?
是的话,直接换个吧,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控制芯片的供电,偷懒的话,直接把2个黑色小电容换掉,可能会好

您说的这两个47UF 50V的电解电容?

网友:
雅迪电动车的?我的那个悄没声的不亮灯了。也没找到那六个脚的IC 1的资料。

楼主:
好像是这个输出电源开路了。
焊好后空载不闪了,要拿去试充电。

网友:
没明显烧过的痕迹就最是难搞,要一路查线路,看你图片像开路,反正死马当活马医,焊上那个点再看看是否还有故障吧。

网友:
那个焊点只要重新焊好应该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