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保持激活的重要性

楼主(2023-07-21):
我有一辆48V的电动车,2020年10月中旬换成了 20AH 的大电瓶,当时天还不冷,新电瓶充一次电跑60公里很轻松!(车是400W电机)单位离家16公里远,就这样用了大半年。2021年5月买了一辆新车,旧车就不怎么用了,毕竟电瓶没用多长时间,卖了不值钱,太可惜,就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用用,但一直及时充电,防止电瓶报废。2022年7月因为后轮胎扎破了,几乎一个月没有骑,后来把后轮补好,重新充满电用的时候,发现充一次电只能跑20公里了。当时还是夏天,应该不是温度低造成的!2022年11月到12月,因为疫情在单位住了2个月没有回家,等回到家时候,发现旧车电瓶彻底没电了(因为疫情隔离家人没有及时充电)。重新充满电,骑行发现能跑30公里!比原来竟然能跑更远了。估计是电瓶充分放电,重新充满激活了!

从这个真实实例中,可以看出电瓶保持激活的重要性。

网友:
估计是电瓶充分放电,是的,长期不用最好还是把电池接线柱卸下来

网友:
说明书上一般都写着不用的时候,每个用充电一次

网友:
不一定,同样的48V20AH电瓶车,疫情三个月,电瓶彻底凉凉,充不进去电,修复一下,充电8小时,启动5分钟,报废

网友:
我的电瓶也充不进去了,怎样冲都不行,充满了,很快掉电压。

网友:
什么万物都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

网友:
过放,蓄电池每段时间充一下好

网友:
我这里冬季电动车基本停摆。19年换的电瓶(48V)冬季不骑,每个月充下电,现在还能跑30公里。

网友:
电瓶不用也要及时补电的,一但长时间过放再激活容量也会大减

网友:
我的4812铅酸,用了快四年,现在还杠杠的

网友:
我有五个天能黑金刚电瓶轮流用于改装le灯泡供电。

网友:
的确非常重要,有活性才有动力

网友:
因为电池采用了串联技术,长期使用难免会出现电池电量不一致,有木桶效应,放置时间长了每块电池电压放到一致,等于平衡充了。

网友:
过冲也不行,,长时间不用也不行。。。

网友(2023-08-21):
跟生物一样,饿坏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好。

网友:
如果觉得电池还行,打算抢救一下的,可以加点电解液,然后用买个真正的脉冲充电器,单节充电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