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失败再失败,DIY法拉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7-21):
  失败之后再失败之后再失败

差点丧失信心,付图看看失败之后做出来的样子
  最后找到了接触式触发模块,成品5块左右,没有多余功能反而感觉非常好用,
功能;可调功率,接触触发(0.0-999秒)都可设置,实测0.2完全不在话下,别的我用不上也没有就没有再测。
  极为简介,就好比菜中榨菜,百吃不腻

  最后两张图为补发图,镍片厚度为0.2,大家看看就行。前面电池焊点发黑是因为我懒得调,直接调到90%左右功率。
  补发的图从左到右为准,功率大概20%-30-50-80-95%,在20%的功率就已经撕不下来。
  电容电压为5.4V我实际充电到4.95V就没有再冲,实际也用不到那么大的功率,再一个我比较懒,也懒得调来调去,结实就行。
  这只是设置瞬间功率,我还没有设定焊接时长,好用就行,何必那么麻烦。

补充内容 (2023-7-24 17:46):
成本  铜排35,电容两个60,控制板115,接触触发5块(触发循环定时 延时开关电路),我弯路走的比较多,你们直接按照成品来就好

补充内容 (2023-7-24 17:57):
注意一下,点焊机功率不可调,只能调时间,我所说的20-30-50-80-95是电位器的旋转角度,不要误解,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网友:
焊点发黑,这折腾劲真不如开心果的点焊机控制板

网友:
是不是这个圆柱形的电容惹的祸啊

网友A:
不错,怎样磨的铜片

网友:
是功率不够吗?

网友:
能用就行呀!

楼主:
焊点发黑是功率大了,调小功率和接触时间完全不会发黑。

网友:
不追求完美的话,已经很成功了。

网友:
焊接效果很牢固,也花了大成本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点发黑是功率大了,调小功率和接触时间完全不会发黑。

你恰恰说错!!!是点焊机功率小了,只有加长时间才能焊。所以玩点焊的有一句话很经典:电流(功率)不够时间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恰恰说错!!!是点焊机功率小了,只有加长时间才能焊。所以玩点焊的有一句话很经典:电流(功率)不够 ...

付图了  你看看,不信的话给个联系方式给你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怎样磨的铜片

在我发布的贴子里面有个万转电磨机,就是用那个打磨头打磨的,高转速的时候打磨很轻松

网友C:
很想知道成本5块钱的接触式触发模块是啥,楼主有型号和图片展示一下么。谢谢。

网友:
这电容不错,焊机做的也挺好的

网友:
实验数据充足哈

网友:
点焊效果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成本5块钱的接触式触发模块是啥,楼主有型号和图片展示一下么。谢谢。 ...

马宝搜时间继电器,0.01~999.9秒控制,我想到一个比他这个更简单的方案,用启动电瓶做动力源,大电流继电器控制点焊(小继电器控制大继电器),结果电瓶威力太大,大继电器容易粘连,失败了

网友:
时间调小一点试一下,0.03是30ms,我也用了这个时间继电器,最小0.01,10ms,时间还是太长了。铜排没问题,焊笔线再胖一点试试。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D:
马宝搜时间继电器,0.01~999.9秒控制,我想到一个比他这个更简单的方案,用启动电瓶做动力源,大电流继 ...

用的多大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