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删除后,为何盘符还在?

楼主(2023-07-21):
优盘硬件删除后,内容不可见,但是为何盘符还在?
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拔优盘么

网友:
直接拔优盘,难道还要关机不成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没有刷新

网友:
直接拔就可以

网友:
正常,重现点开或者重启就没事了

网友:
U盘通常坏的蹊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没有刷新

是windows系统的问题么?

网友B:
磁盘管理运行是根据当时的注册表信息的,刷新或者退出重新启动应当不会显示无效盘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管理运行是根据当时的注册表信息的,刷新或者退出重新启动应当不会显示无效盘符了 ...

刷新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indows系统的问题么?

是的,可以试一下重启电脑,还不行的话就是系统有问题了,重新插上原来的盘,然后再执行一次弹出操作

网友:
系统没有刷新

楼主:
用什么办法让系统刷新呢?

网友:
重启后就没了

楼主:
有不重启修复系统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重启修复系统的办法么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影响使用就没去管它,换了另一个系统就不出现了

网友:
直接拔U盘,放心好了

网友:
完全删除U盘硬件信息,打开设备管理器-显示隐藏的设备,在磁盘磁动器里面把相应-优盘USB Device-删除就行。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